[其他] 拆39元3.6v无线锂电热熔胶枪,想改低压保护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9-07-24):
前几天发现有这个39元的锂电胶枪,正好外场飞飞机可以用上就拍下了,到手发现开机显示电量不足就直接拆开,感觉模具的做工还是很值这个价的,整体的电路很简单,除了micro usb的延长板就只有一块3x1.5cm的一体板子,加热头是一整块的铜,到这里的感觉都还不错,但是我一量电池的电压,居然还有3.85v,按理说这个电压下电池几乎还有一半的容量,然后再尝试启动胶枪,发现启动后电池压降到3.65v左右,指示灯亮几秒就自动断电,对电路一知半解的我开始先把原来使用的24awg的线全部替换成22awg,然后整体装回充电使用,用了两次下来感觉勉强能正常使用,但是使用时长不到一个小时,感觉还是因为低压保护的阈值太高了导致的,又将其拆开测试,自带的电池其实还挺不错的,容量简单测量应该达到标称的1800mah,内阻也只有19-20mR,启动加热电流达到4.5a,现在想把低压保护改低到3.4-3.3v,这样就能很好的利用电池容量了

网友A:
看到有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压降低后 电流加大到3.65时 电流就超了 保护关机了吧。
这把手设计的,既然已经这么宽大了,为啥就不再宽个八九毫米,就可以放2个18650.
电池翻倍 续航翻倍  美滋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压降低后 电流加大到3.65时 电流就超了 保护关机了吧。
这把手设计的,既然已 ...

这种设计的问题我也发现过,有些6寸充电风扇,再大一点可以放4节18650电芯。有些充电式手电筒也是样子弄得很大,但是里面很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压降低后 电流加大到3.65时 电流就超了 保护关机了吧。
这把手设计的,既然已 ...

对,胶枪启动时会有一段时间是全功率加热,之后就功率减半持续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压降低后 电流加大到3.65时 电流就超了 保护关机了吧。
这把手设计的,既然已 ...

可以换成5ah的26650也不错的。低压保护估计是几个外围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压降低后 电流加大到3.65时 电流就超了 保护关机了吧。
这把手设计的,既然已 ...

成本成本!加电池了价格就高了卖不出去了!

网友:
原电路板端低压保护为3.1V ,但是由于启动大电流和线阻影响。实际板端电压比电池端低0.3V左右,实际最佳板端低压保护电压应设为2.8V左右。把R6换为12K或并91K。同时C1并10K电阻,提高过流保护阀值,避免PTC冷态启动不了

网友(2024-03-25):
现在没看到有这款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的问题我也发现过,有些6寸充电风扇,再大一点可以放4节18650电芯。有些充电式手电筒也是样子弄 ...

有些小水泵设计的更糟糕,明明可以塞3个电池的内直径,设计成中间一个电池槽,电池槽四周设计固定螺丝柱,就只让你抽一桶水,加电池想都不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