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加锂电池的简单方案

楼主(2019-07-24):
给两个万用表加锂电池,事情是发生在5月,现在发贴可能想不起当时的一些想表达的事情,尽量!后续又给830这个表加了延时----给830万用表加触摸延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24
(出处: 数码之家)

事情的起源还是要从下面图中的两块小电路板说起,这是从老五家买的,有一年多没认真上论坛,这是第一次从他家买东西。这个电路板带升压两档,一档是8.几v,二档是5v

要接受改造的万用表,830是11年在实体店买的,9205a是后来在网上买的。

830里面很简单,下面那个铜脚的二极管焊到背面去

用多年前的旧电池先接上

9205a也同时开始,由于9205里面空间比较大,就采用串联的方式

开机正常

这三张图片我想应该是用电池可以工作的电压吧

充电正常

粘上双面胶,准备放电池

正好有一段铜质的网线,接好。

玻璃胶和免钉胶一起用!这里只用到那块小电路板的充电功能,旁边的自锁开关是并串联

先把小板子用免钉胶固定好

电池经过开关给电路板供电

基本完工,830侧面的充电口,指示灯和开关孔
9205有自动关机功能充一次应该可以用很久,所以充电的时候再打开后面的小盖子充

发现个问题,由于这个小电路板带有电池保护功能8205+dw01,所以电池断电再通的话必须充一次电激活才能正常使用。。。
经过很久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可以从那个升压开关那入手

这次终于完成了,再点上点玻璃胶

万用表改锂电的帖子很多了,这前没动手就是没发现这个小电路板!用它太省事了,什么也不用改就拆了个档位开关。几毛钱也不贵,用处也挺多的。
图里面的暗绿色的电源线是多年前串串灯上的,里面是铜的,用的时候也方便, 一拉就断!

网友A:
内置升压模块,usb线引到外面,用时接到充电宝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升压模块,usb线引到外面,用时接到充电宝上就行了。

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有旧电池,装也移动想来也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升压模块,usb线引到外面,用时接到充电宝上就行了。

刚好万用表没电了,试试这办法

网友B:
那个mp3的板子好像是老黑家的,我也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p3的板子好像是老黑家的,我也有一块

那个是从老五家买的,旁边那个果4充电宝板子是几年前在老黑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