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以前买的USB风扇改锂电

楼主(2019-07-24):
图片是6月份拍的
15年的时候还没有锂电小风扇,至少优惠购里没有。当年这款风扇买的人也不少,挺好看,吹起风来声音小也柔和。
没有怎么使用,usb线公头那线估计是不行了,有时候开机要动一动才行。正好前段时间买了点小电路板,用在这上面也是不错的。
先看下这个风扇的出处,当时买了两个。下面还有一个是有刷 ,以前也发过拆机贴。

这张图是刚拍的,完成图

这是背面,最开始是打算把那个开关去掉,电池和电路板加在后面,拆开后发现里面空间挺大

里面的空间还是可以放下那个电路板的,一开始还以为热缩管里有个什么ntc电阻之类的

原来就是一根线

主角上场,把充电口拆下来,焊到一块小洞洞板上

一开始打算从后面走线,最后还是在下面打个孔,线比较多,正极用红笔画一下。充电口粘在下面

这张图应该是点上玻璃胶后又出现了点问题

风扇底座上弄个缺口

电池粘的时候

最后打开关接上

就这个姿势放三天等玻璃胶干

最后

玻璃胶点的比较难看!一开始打算在电池前面找个好看的纸片粘上去挡一下,当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就没弄它。
最近坛子里小风扇的帖子还是比较多的,不知道当年买这个风扇的朋友有没有改成锂电的。以后有时间再给它加个触摸开关!

网友A:
强迫症表示改装太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表示改装太失败。。。

若是早个几年可能还会再美观点,现在嘛!

网友(2020-05-22):
就不能弄个塑料盒子装电池,然后房子风扇底座下吗,美观。稳定,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