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linux无线网络问题

楼主(2019-07-24):
烂脑娃的本子,
系统是 manjaro 18.04 xfce4 和 win7 x64 的双系统,

症状:manjaro 下无法通过右键点击通知栏中的 NetworkManager 菜单来开启WiFi,左键单击显示【WiFi 已禁用】,
          连接 usb-wifi,同样处于禁用状态,

           即使切换至win7,内置无线网卡同样无法使用,(适配器处于启用状态,但无法工作,)
           但是在 win7 下,usb-wifi 可以使用,

由于之前用着好好的,
这两天在折腾 manjaro 下的N卡独显驱动,
于是首先考虑“软件”问题,
~ >>> rfkill list all
0: phy0: Wireless LAN
        Soft blocked: no
        Hard blocked: yes
1: tpacpi_bluetooth_sw: Bluetooth
        Soft blocked: yes
        Hard blocked: no
~ >>>

然而,Fn+F5(本子开关WiFi的快捷键)并不管用,

进入 BIOS 发现有个 ?wireless?radio??(记不清楚准确名称了)处于【Off】状态切不可更改,
重置为默认后,变成【On】了,
但症状依旧,

尝试过网上说的,
将【blacklist ideapad_laptop】加入【/etc/modprobe.d/ideapad_blacklist.conf】,
没有发现效果,

蒙圈了。。。。

补充内容 (2019-8-3 09:49):
刚刚发现,
Fn+F5(无线网络开关)按下后,
< rfkill list all > 命令输出结果有变化,
然而变的是 < Soft blocked > 状态!!!
什么鬼这是。。。

网友A:
去官网下一个电源管理管理(安装后按下键盘上的飞机图标或者fn+飞机图标即可出现设置选项)或者复位BIOS即可,脑残的设计容易触发无线网络适配器关闭。此方法至少g系列的本子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一个电源管理管理(安装后按下键盘上的飞机图标或者fn+飞机图标即可出现设置选项)或者复位BIOS即 ...

问题是本子键盘上没有【飞机】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本子键盘上没有【飞机】图标

就是网络相关图标,+官方网站下载电源管理这个软件(貌似是energy manager这个或者差不多名字的),针对的故障现象是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设备,但WiFi开关灰色无法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网络相关图标,+官方网站下载电源管理这个软件(貌似是energy manager这个或者差不多名字的) ...

只有无线网络切换,
问题是,
按了之后,
改变的是 < Soft blocked > 状态,
狂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无线网络切换,
问题是,
按了之后,

要两个配合啊,需要这个软件来真正开关无线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两个配合啊,需要这个软件来真正开关无线网

官网没linux的,
aur也没找到什么fn相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没linux的,
aur也没找到什么fn相关的

你先下了试下啊,开启关闭无线网是在底层实现的(可能是ec控制的或者BIOS中控制的。联想机子是设计问题有时候安装驱动会误触发关闭,此时需要这个软件来提供开启方式),与系统无关,软件只是提供开启方式。fn是组合功能键用作搭配某些按键实现功能而已(不清楚你的按键布局所以说按网络相关按键或者fn+网络相关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下了试下啊,开启关闭无线网是在底层实现的(可能是ec控制的或者BIOS中控制的。联想机子是设计问题有 ...

万分感谢!!!

在win7下一通装,
有个软件可以弹出Fn状态提示的,
这才算真正切换过来,
而linux下按组合键就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你表述的问题基本就是联想机子的奇葩问题之一,一般复位BIOS、升级BIOS、安装电源管理或者用win10系统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述的问题基本就是联想机子的奇葩问题之一,一般复位BIOS、升级BIOS、安装电源管理或者用win10系统就 ...

然而我复位过BIOS,
win7下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没驱动的东西了,
电源管理装上后也没见起效,

最后在联想的驱动管家里装的一个Fn相关的软件,
这才算对症了,

本应该在驱动内的功能,
非要掰两半儿到软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