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蚁行车记录仪拆机更换电池(YCS.1015.CN)

楼主(2019-07-24):
拆了那么多行车记录仪,主角出场,小蚁行车记录仪,更换电池,先找2个备选

用了几年了,还凑活

tf卡忘记拔出来了,结果一起给拆了

纯卡口结构

一顿乱拆,

tf卡2半了,泪奔

我的tf,死翘翘了

拆下后壳

整体都是固定再前盖上,做工还说的过去

屏幕下面有块铝板,散热用

还带一个小喇叭

拆下屏幕

铝散热支架

小蚁mark的芯片,实际是联咏的,

螃蟹的无线网卡

继续另一面,有个mic

电池取出

240ma的,基本废了,撑不了30s就没电了

焊上pos机拆出来的电池

装回,可用,屏幕很惨,颗粒严重,好在可以链接手机预览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这个电池换的有点贵哦

网友A:
容量比较小180毫安 ,看清晰度不算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比较小180毫安 ,看清晰度不算高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像素高一点的都得好几百一个,比如什么 1080P  4K的 都得好几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像素高一点的都得好几百一个,比如什么 1080P  4K的 都得好几百 ...

像素不太重要,刷新率高才是皇道

网友:
大力出奇迹呀

网友:
估计是没拔卡就开壳了,安慰。。。。。等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素不太重要,刷新率高才是皇道

刷新率一般对应帧频,运动相机的话真的60fps最好,我遇到过感光片30fps刷新率,但是视频60fps,用potplayer步进帧查看发现两个一样的图像。

网友:
拆壳时忘了取内存卡吧,悲催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拆了这么电池,居然是为了TA。。。。。

网友:
做工不错,POS鸡终于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拆了这么电池,居然是为了TA。。。。。

没想到吧,终于有点用

网友:
做工不错,可以折腾

网友E:
tf卡断了不能飞线修好的吗?修不好不叫灵魂维修高手~

网友:
联咏的可以 我喜欢安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卡断了不能飞线修好的吗?修不好不叫灵魂维修高手~

这个我估计能修好的,只有神仙了

网友:
¥299米家行车记录仪跟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做工还是蛮良心的。

网友F:
3年前199小蚁不知道对否,芯烫手的,既拆了,加块散热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3年前199小蚁不知道对否,芯烫手的,既拆了,加块散热片更好。

里面空间不够,没研究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