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一个追随者定位器,顺便问下对电动车电池有危害吗

楼主(2019-07-24):
如题,马宝入的,先上图:

反面

插卡处

电源延长线

物联网卡

GSM模块?

不知道

昨天用万用表测了下,工作时电流大概在30mA左右,休眠时电流在10mA以下
这玩意直接接在电动车电池上,对电池有危害吗?

网友:
14元买的吗? 用12V电瓶测试过,工作时电流大概20到50毫安之间变化,静止五六分钟后电流下降为 3.5毫安,摇晃后电流恢复到二十几!

网友:
我刚买的爱玛电动车,直接接到电瓶正负极上了

网友:
如果你感觉怕对电瓶有伤害,你可以改锂电啊

网友:
直接接上去不会过放吧。

网友:
即使你不使用定位器电池完蛋也是迟早的事。

网友:
电动车隔天骑一次的话,放心用。
如果电动车一个月才骑一次,还是别一直接在电池上了。

网友A:
破电动车还当宝贝来供着

网友B:
现在多少钱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电动车还当宝贝来供着

新的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多少钱撸的?

19,紫薯布丁

网友B:
这个价我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我找不到呀

当时有39减20的券,现在没了

网友C:
前一阵买了一个是不错,不漂移,再想买优惠券活动没了,等着

网友:
这点耗电,哪来对电池的危害,

网友:
淘宝两块钱买一个0.5A的降压模块  完美解决心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阵买了一个是不错,不漂移,再想买优惠券活动没了,等着

我都等好几天了 再看看吧

网友D:
我的电动车是60V的,接上去刚开机电流在30MA左右。静止数分钟后,电流在5MA左右。我想对电动车影响不大,毕竟每天都骑,每天都充电。我的固定在前面的外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是60V的,接上去刚开机电流在30MA左右。静止数分钟后,电流在5MA左右。我想对电动车影响不大,毕 ...

你的喇叭声音大吗,怎么能调小点

网友:
有害是因为许多人只接一个电瓶。
并不是一组全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