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温度保险电阻烧断竟致电机反转?拆修一台华田RICHLAND落地扇

楼主(2019-07-25):
        这台落地电扇也是多灾多难了,原是放在亲戚大排档做生意用的,一次坏了拆检是温度保险电阻烧断(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5198&page=1),应急处理短接后使用不了多久,后来只好把整个电机都换了,可前几天又坏了,第一时间想到是这电机线圈的温控电阻烧了,拆开检查,果然如此,应急处理方法也是把这电阻摘除了,很简单的一个维修,本来不值得发帖的,为什么又发呢?
        就是这货:

看着颜值还不错吧?仔细看这可不是常见的那种家用落地扇,它的扇叶是俗称“牛角”扇,风很大的。
看铭牌,功率也比一般家用电扇大点: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RICHLAND”?

上次几经折腾后,我跟亲戚说明情况,说是应急修理的,不知能撑多久,她便又不要了,可不是,做生意场合要的是可靠性,于是我把它放在了客厅,置换另一台给她了。前几天忽然就不转了。拆检:

发现有绕组不通了(但调速绕组之间还通):

进一步把电机线圈拆开,发现有地方烧黑了:

进一步拆检,果然又是这个温度保险电阻烧了:

处理方法又是把这电阻剪了短接,然后用热缩管包好线头:

再扎带扎好 :

这是最后效果:

        其实,当时满怀信心的回装,上电一试,电机却是反转的。我就是按原线路把线接回的,怎么就反转了呢?当时没想太多,以为是又把线头弄错了,重新拆开把启动绕组调整,回装试用正常。再细细回忆比照图片,原来是定子线圈复位时装反了。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有三:一、拆机技术用坛子泡过,真的会日渐提高,这次拆检就是直达病灶;二、折机真的把一个人的细心练出来了,这次这么细的线圈绕组接线都能搞定;三、拆机真的要细心再细心,这次线圈接线没弄错,却在回装时把定子方向弄错;四、这帖子本不想发的,技术含量太低了,但是为了覆盖那些可恶的无法删除的草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extra=#pid1154268),发吧。

网友A:
X宝上有这种保险,购的不多,不知道换用135度10A的会不会起保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这种保险,购的不多,不知道换用135度10A的会不会起保险作用

这种电扇功率较大,可能线圈温升较高,两次都是温控保险电阻烧断,也许就是这保险电阻起控温度选得过低。下次再坏,先把这电阻换了。我也上X宝看了一下,单个倒是便宜,不过要批发的,要那么多也没用,唉。

网友:
看来还是电机质量不过关

网友B:
电容检查过吗?

网友:
随心就行,想发就发吧,坛里连电阻都认不清楚的大有人在,发帖实际上就是分享,哪怕就发一张螺丝图总有人会受到启发,你全懂了总有人不懂,像我电烙铁已经玩得如火纯情,再渣的烙铁都会焊出漂亮的焊点,但有些人拿烙铁手都是抖的,拿焊点你一看就想抽他,但人家一样玩得有模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检查过吗?

电容还真没检查过,不过,短接温控电阻后能正常运转,电容应该正常吧,下次拆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扇功率较大,可能线圈温升较高,两次都是温控保险电阻烧断,也许就是这保险电阻起控温度选得过低。 ...

个人感觉还是电机没油引起的,现在很多新风扇电机加油很少或吸油毡上根本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电机没油引起的,现在很多新风扇电机加油很少或吸油毡上根本无油。 ...

第一次拆修时加过油——好吧,到时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铝线电机,调到中速低速效率不太够,然后电机发热来不及散热,修好后建议开到最大风速可能好些。

网友:
很有细心的修复

网友:
二三十年的老电器修修补补能用一辈子,高科技年代的电器任凭你再会修也是用一阵子。

网友:
电机都换了。。。难道只为了架子?

网友:
不找点黄腊管套进去?热缩套管不耐热,等烤化了你就等着短路boom吧

网友:
这种“牛角扇叶”,我这电梯井里面有一台挂壁扇,也是这样扇叶。24小时不停工作,才连续动了半年多就没风了!是的!没风了!,不过转的搜搜快。。。。。。。检查tm扇叶都没有角度了,平了!!!!旁边电梯井那个普通大三块扇叶那种还有风,不过也转了那么久了,风比一开始小了很多,也不至于没风

网友:
其实,当时满怀信心的回装,上电一试,电机却是反转的。我就是按原线路把线接回的,怎么就反转了呢?当时没想太多,以为是又把线头弄错了,重新拆开把启动绕组调整,回装试用正常。再细细回忆比照图片,原来是转子线圈复位时装反了。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有三:一、拆机技术用坛子泡过,真的会日渐提高,这次拆检就是直达病灶;二、折机真的把一个人的细心练出来了,这次这么细的线圈绕组接线都能搞定;三、拆机真的要细心再细心,这次线圈接线没弄错,却在回装时把转子方向弄错;

你确定是转子线圈装反了?这种电机转子没有线圈,只有定子有线圈,看你修的也是定子线圈,怎么就变成转子线圈了?做人一定要诚实啊。而且转子两边轴长度不一样,装反了连盖都盖不上。
帖子最后总结说了要细心,咋发帖就不细心呢,转子定子不分。

网友:
还是换温度保险不要短接使用好,试想一下短接以后,如果出门忘记关风扇,会着火的。小心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电机没油引起的,现在很多新风扇电机加油很少或吸油毡上根本无油。 ...

你好大神,加黄油好。还是机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加黄油好。还是机油好

低恢发机油或理发用油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