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开卡 ,跑rdt

楼主(2019-07-24):
咸鱼上买的240G坏固态,90包邮,价格不算优秀。
卖家不是专职卖坏盘的,而且保证没开壳,另外卖家说这盘能识别插上电脑能看见分区。堵一把下单买回。
先前有块2256k盘120G,无缓存,加片显卡拆下来的显存,成功开卡。跑1G数据评分不错。
这次搞块240G准备自己测试看能用多久。
参照这位朋友的方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4532
这里开卡说明一点,DISK SIZE 240G/3G,设置为240G/6G,开卡不成功,原因不知。120G那块盘,设置为120G/6G成功开卡。
RDT ECC TCL TH与RDT ECC SLC TH,设置过低过不了,硬盘灯跑完快闪。跑好一般为长亮,长亮也未必跑成功。
此外,2256K 跑RDT失败,显示的结果为RDT数据不存在。而2246 2258系列显示是RDT失败。所以不要看到数据不存在,就认为没有跑RDT。
240G开卡真费时间,跑RDT要2个小时,意味着跑错一次要多花2个多小时。我也搞了五次才搞成功。
拣漏开大容量的要想好,搞一次太花时间了,不像120G一小时就完成。

这块240的卡,跑1G数据得分为900多分。跑圈最低速70M左右。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闲鱼弄了2块2256K,不过我的是镁光大S,B95A,短接能认,死活开不开,提示no info page或info page no exist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闲鱼弄了2块2256K,不过我的是镁光大S,B95A,短接能认,死活开不开,提示no info page或info p ...

这两个报错,可以试试将pretest选择0、1、2任意一个,但不要和报错的选项一样的,开一次(一般就不会再报上述的两个错误),然后直接再用你想要的设置,再开一次,即可。

网友(2020-04-28):
求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闲鱼弄了2块2256K,不过我的是镁光大S,B95A,短接能认,死活开不开,提示no info page或info p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sm2256
用这个试试,我在百度下了N个版本都没法开,用这个一下就开了!同一块板子,同样的系统,在家下了个这个量产工具一下就好了,就是不同地方的电脑,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电脑问题,没试过!

网友:
2256K能开过就能用 跑EDT也没啥用 B95A的工具没有放出来 但是镁光和威刚有

网友(2021-05-22):
[FUNCTION]
ENABLETLCBETA=1
ENABLEWIN7DISKLETTER=1
ENABLEMPISP=1
ENABLEINCREASEPAGE=0
ENABLEOUTPUTBINFILE=0
ENABLEFORMATMODE=0
ENABLEDEBUGMODE=1
ENABLENOTSMITESTER=1
ENABLEDRAMTEST=1
ISSAVECONFIGAS=0
SAVECONFIGFILENAMETITLE=123
SAVECONFIGFILENAMEPATH=D:\MP TOOL Code Base\2250\MPTOOL Package\Release package\L0501\SM2250AB_MPL0419A_FWL0501A\Config\123.ini
ISLOADCONFIGAS=0
ENABLESAVEFILEFORLINUXTOOL=1
[OPTION]
RunProducttionMode=1
ENABLE4KMode=0
ENABLECOMPCHKSUM=0
ENSM2256RDOPTION=0

[INITIAL]
ENABLEVISTA=0
ISLOADCONFIGAS=0
LISTNO=Default
----------------------------------------------------------------------

[FUNCTION]
ENABLETLCBETA=1
ENABLEWIN7DISKLETTER=1
ENABLEMPISP=1
ENABLEINCREASEPAGE=0
ENABLEOUTPUTBINFILE=0
ENABLEFORMATMODE=0
ENABLEDEBUGMODE=1
ENABLENOTSMITESTER=1
ENABLEDRAMTEST=1
ISSAVECONFIGAS=0
SAVECONFIGFILENAMETITLE=123
SAVECONFIGFILENAMEPATH=D:\MP TOOL Code Base\2250\MPTOOL Package\Release package\L0501\SM2250AB_MPL0419A_FWL0501A\Config\123.ini
ISLOADCONFIGAS=0
ENABLESAVEFILEFORLINUXTOOL=1
[OPTION]
RunProducttionMode=1
ENABLE4KMode=0
ENABLECOMPCHKSUM=0
ENSM2256RDOPTION=0
ENLOWPASSFILTER=1
SHOWSECURITYCID=0

FDB_SMIMODE=1

[INITIAL]
ENABLEVISTA=0
ISLOADCONFIGAS=0
ISSAVECONFIGAS=0
LISTNO=Default
重楼主,倡导有价值回帖,回复内容请大于5个汉字,灌水帖会被删除扣分

网友(2023-08-31):
跑rdt的确费时间啊

网友(2024-10-13):
1t的rdt要跑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