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温湿度电子钟/气象站,加收波模块

楼主(2019-07-24):
2个月前,60元买了个带室外机的温湿度电子钟,室外机另带测温头,可以当温度计用,后来拆开看看,
整体做工工正,带气压传感器。并发现板子上有电波模块接口,液晶机板侧面看,有电波符号,但不显示。
就想着能不能加个电波模块。发图请教淘卖电波钟改装模块店家天刚亮,说可能电波功能被屏蔽,在天刚亮的指导下,经多次偿试不同国家制式,最后在改装模块上设定德国波收波成功,终于加装成功。

拆机请注意,图二电路板左下角那个白色零件,是湿度传感器,千万不要手摸或用酒精等擦拭!!!!
一、温湿度气压钟

二、钟内部,做工不错

三、电波模块接口

四、开始改装,去掉0欧电阻,解除收波屏蔽

五、连通解码信号线路

六、焊上购买的中国波改装模块

八、装毕

九、手机软件模拟中国波,收波成功

放阳台收波校时正常

楼主:
这个钟性价比不错,不改电波也很准

网友A:
手机模拟中国波什么原理?

网友B:
哪儿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买的哦。。。。。。

闲鱼,搜索胖胖温暖之家,标100,60包邮可下拿下。电波模块,淘宝,电波钟研发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买的哦。。。。。。

看电路板,做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模拟中国波什么原理?

手机软件将时间转成电波钟编码频率,通过手机喇叭发送。喇叭在发声的同时,喇叭线圈同时也发送电磁波。将手机喇叭靠近电波钟磁棒位置,即可收到。

网友:
电波模块某宝链接能不能给一个呢?谢谢!

网友C:
电波模块多少钱买的,10块钱买了个casio电波钟,收不到波,想改一下。淘宝上要15+6元快递费,超出我的钟的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软件将时间转成电波钟编码频率,通过手机喇叭发送。喇叭在发声的同时,喇叭线圈同时也发送电磁波。将 ...

哦,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波模块多少钱买的,10块钱买了个casio电波钟,收不到波,想改一下。淘宝上要15+6元快递费,超出我的钟的 ...

改装电波模块39包邮,独此一家,你那个不是改装用的,改装用的是收到中国波,再转成日本或其他码输入钟内。

网友C:
我的里面这样,顶上电波模块换成收商丘波的模块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里面这样,顶上电波模块换成收商丘波的模块应该可行

不能用商波模块,必须用改装模块,那种商波模块输出的是中国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里面这样,顶上电波模块换成收商丘波的模块应该可行

你是日本钟,芯片里是日本码,改装模块收到中国波,解码,再转成日本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软件将时间转成电波钟编码频率,通过手机喇叭发送。喇叭在发声的同时,喇叭线圈同时也发送电磁波。将 ...

软件啥名,康巴斯电波钟找不到信号了

楼主:
电波表对时,苹果

网友D:
可惜我这收不到商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这收不到商波

哪个地区?

网友:
厉害,用活了模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