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租电宝

楼主(2019-07-24):
来路,地摊;价格2元,沒还价。按一下亮灯。用锤子中力度敲,无效,怕坏电池,只好撬。能进电,无电输出,不会弄。百度无信息。当买个电池了,也不知道哪出产。

网友:
是不是蓝牙芯片,只能在机器附近使用

网友:
看样子是蓝牙芯片哈哈

楼主:
不是吧,蓝牙有天线吧,没看到。

网友:
看看中间那个qfm封装的芯片有没有比较细的线通往103c芯片的,或者8205那里有没有线通到103c芯片的,线上可能会有电阻,然后拆掉103c芯片,把那条线飞到电池正极一般就可以用了

网友:
从zd7AH下手,应该有走线跟103连接的

网友(2019-09-30):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蓝牙有天线吧,没看到。

还真是没有蓝牙天线和晶振,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