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830万用表加触摸延时

楼主(2019-07-24):
上一贴中给830这个万用表改成了锂电,给万用表加锂电池的简单方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35
(出处: 数码之家)
有时忘记关电就是一天,感觉有点浪费,所以一开始是要加个延时,后来感觉加个触摸也挺方便,这个触摸开关电路也可以用在各个地方,比如正火的那个风扇上。

延时的电路是在网上找的最简单的,mos管是那种大的,我这里用小的。s1按一下就上电了,按一下s2是马上断电,看了看以前坛子里相关的电路,一直有人问怎么马上关电,这个s2就是。

这个延时电路也是有点波折的

没有网上图中那个型号的二极管,用4148代替,亮是亮了,可就是不灭。电容是10uf,最后经过若干次测试发现,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才能灭。。。

后来把4148换成1M的电阻,能亮15秒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做一个,元件的位置都经过一番考虑
这次是用1M电阻4串,加一个100uf的电容,为了减小空间,两面都放元件,点亮后发现本来是10分钟左右灭的,结果没有灭,又等了好久还是没灭,后来发现电阻两头都接到了电容的正极。。。

改好后正常了,感觉在万用表上加个点动开关又要开个洞,之前开关就是不想在万用表正面挖孔才放到了侧面,这次干脆用触摸开关,省了开孔。

一边找资料,一边网上买材料,几天后到手,做一个看看
这次电阻买了6.8m和10m的方便以后改不同时间,电容也是买了47uf和其它一些没有的

开始动手,元件有10M、1k电阻,mos管si2302,三极管y1,105贴片电容,47uf电解电容,ttp223触摸芯片,共7个元件

刚开始是忘记上105电容了,导致点不亮那个二极管,马上查了半天资料没结果,后来发现是这个电容没接,图片里可以看出那个电容是临时加上的

点亮成功后,调整下电容的位置,把测试用的二极管去掉,焊上触摸用的弹簧,弹簧是哪来的,后面会说到

就是这个样子了,电路板多次焊接后,焊点很饱满!

另一面,红线是正极输入,绿色是负极输出,编辑完后才发现没有拍负极输入的图,其实就是从升压板上随便找个负极接到电解电容的负极上

怎么接到以前的电路板上是个问题

看了半天认为关断负极比较容易一点,说实话自己水平有限!
查升压芯片,一番搜索后还是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升压芯片的番号!SD6271

2脚和6脚是接地的,所以把断开这两处就可以,不过这个2脚的线路被电感给压住了,以我的观察经验感觉充电芯片的地和这个应该是有关联,只能把电感去掉,果然是

断开图中的这两处,总开关还是以前的

开始放入,把线都接好,开关按下,就等着我翻到另一面用手指点一下就亮,这么多天的努力总算是有了成果啦,心情也是很高兴

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翻到正面它怎么就自动开机了,我还没摸它,显示是电池电压低,当时有点蒙也没拍照,用一张以前的图片,当时心里一直想应该是个小问题,这种事情以前也是经常有的,触摸位置摸一下也是有反应的,摸过后那个电池的图标就消失了。

电压低说明升压芯片没有工作,这没问题。仔细看了下电路板上的负极输出,做了图中的改动

断开以前的点

接好后,果然是正常了

把触摸电路板子固定一下

这个万用表的触摸延时就算完成了,电路图就是图1中的那两个组合在一起。这块小的充电升压板虽然电路简单,但我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才看明白,也知道了还有个精密电阻的存在,8v升压的电阻就是30B,之前是一头雾水,感觉也不像是8个0,万用表测量后也不敢认呐,毕竟30B=2k,当时我哪知道。

最近老黑家也卖一种带触摸芯片的板子,不算运费一个是1毛7,一个ttp223要2毛2,所以多买些运费成本就下来了,也挺合适,来的时候弹簧都连在一块了,费了点时间分开装袋。到手后又不忍心把这个板子破坏掉。。。

这个触摸板背面是上一颗3。3v的电池,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正面有两个sot23-6脚,一个是6015c(能代替ttp223使用),另一个丝印是HW1008,没有查到资料,功能就是led闪烁,三种模式,按第四下关。用xc6206做了个3.3v的电源,接在板子上

这个触摸延时电路个人感觉用处还是挺多的,下一步准备把卫生间的排气扇改成触摸延时,也可以把尚朋堂的风扇改成触摸的,显得高档一些!!

网友A:
楼主是个有想法的人

网友B:
真的懂得比较多

网友C:
这种直接扔垃圾桶里的货还折腾啥啊

网友D:
楼主的表...好乱啊,强迫症不能忍啊

网友E:
你的表不咋地。

网友F:
想法不错,只是不忍直视那个升压板大概也是老黑哪里搜来的啊

网友G:
哈哈,不错,来我的实验室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接扔垃圾桶里的货还折腾啥啊

因为这表不起眼所以才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懂得比较多

都是别人玩剩下的啦!水平有限,做一个东西要挺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有想法的人

多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好乱啊,强迫症不能忍啊

平时也就测个电压什么的,小的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表不咋地。

平时测个电压电阻,也不用其它功能,买那么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只是不忍直视那个升压板大概也是老黑哪里搜来的啊

哈哈!这个升压板是从老五那买的,老黑家也有升压板,看下图

到手后一直没顾上看,刚试了下,长按开关打开升压,一档7v,按一下换第二档9.5v,再按一下又变7v,就这么来回换,再次长按关闭升压。这个也很适合改万用表升压,充电是4056。
还有一点就是老黑家的电感经常缺胳膊断腿的,图片中这种算小伤啦!不影响使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小风扇我打算用单片机代替那个8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小风扇我打算用单片机代替那个8脚芯片。

你这更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不错,来我的实验室工作吧

还請人嗎?算我一份:)

网友I:
我去,这电池不是那个1元那批吧!和我的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去,这电池不是那个1元那批吧!和我的电池一样。

前几年某位坛友做过活动送了一些电池,那些一直都在睡觉,这个电池我也忘了是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