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tsop焊盘是不是都有问题

楼主(2019-07-24):
贴tsop就没顺利过,要么开不了要么白片工具开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闪存内伤了哦

网友A:
最近也是,3281贴 tsop l06b,白片工具死活开不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3281贴 tsop l06b,白片工具死活开不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 ...

我贴8t23,海力士mlc和l85都开不了,这个兄弟也是这样,感觉3281的板子设计的有问题,或者白片工具的固件对tsop闪存的支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贴8t23,海力士mlc和l85都开不了,这个兄弟也是这样,感觉3281的板子设计的有问题,或者白片工具的固件 ...

是的,最后我用黑片工具开出来的,4k弱鸡

网友B(2021-07-01):
板子应该没问题,我把品牌3281的tsop颗粒拆了贴我们常用的3281板都能直接用,跑圈也没问题,但重新开卡就是开不过

楼主(2021-08-02):
引用 网友B:
板子应该没问题,我把品牌3281的tsop颗粒拆了贴我们常用的3281板都能直接用,跑圈也没问题,但重新开卡就是 ...

我感觉就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2021-09-20):
同没开过 卡Verify CID/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