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小神探”巡检仪

楼主(2019-07-25):
        这是一种工厂用于现场巡检数据采集的电子巡检棒。坏了拆修,此例是物理故障,重点不在修,在拆,因为搜了一下坛子,还没有人拆这个的,来,开开眼。

        这是巡检仪正面图,和坛子里的拆机神器22合一比较一下,大概知道它有多大。正面主要是是显示屏和键盘:

正面顶部镶嵌有LOGO:

键盘底部有防爆标识:

这里贴着使用单位的标识号:

这是背面。有腕带,还有一支手写笔:

这个是RFID阅读器标识,点检时只须将这个区域对着装置现场的感应标签,即可采集到点检数据:

这个是摄像头:

侧面:

侧面这里贴了维修标签,原来已经送修过:

这是巡检仪的顶部:

这是一台多功能的巡检仪,集成了许多功能,除了采集巡检数据,还有手电、摄(录)像、录音、测温及测振(须配测振头附件)等功能,这也是它价格不菲的原因之一,这里是支持这些功能的各种传感器,上面进行了标注,不测温时须把防尘罩盖上:

这是激光警示语:

用摄子打开的是测振连接插头:

底部这是数据线充电口触点:

掀开腕带,这是电池后盖:

把电池后盖拆下:

这是电池参数:

把电池拿出:

看到巡检仪里面的身份证:

量一下电池,先确定电池没事:

准备开拆,这种螺丝难不倒我们坛子的拆机神器:

把22合一的批头装上电起子,拆机更快捷:

后壳拆下了:

各种传感器连线,全是接插头连接;

把前盖分离了:

把主板总成从前框中拆出:

主板总成还可进一步分离,这是电路板的显示屏分离:

对一些芯片进行补焊,加固接插件后回装(发现很多定位螺丝座都爆烂了,即使装回,使用寿命也难以保证了,唯有希望使用者轻拿轻放,尽量减少人为的损坏了)。

这是最后回装效果:

END.

网友A:
工业设备,贵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设备,贵的一批

好多是采购商购买拿点回扣。楼主的多合一设备,应该有一个嵌入式系统,可以输入文字等。

网友:
我们单位也用小神探点检仪表,就是一个多功能安卓手机,增设RFID点检和对讲机功能,对讲机频率和正常防爆对讲机设置相同,可以互通,但传输距离和效果不好。

网友B:
又见识了一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识了一种设备

拆机坛就是拆人所未拆,让大家伙开眼的

网友:
其实是什么玩意?测量温度,距离的都有~真没见过,好像还有SIM卡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