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行业版小度智能音箱拆解

楼主(2019-07-25):
行业版小度,跟零售版外观有点区别,内部结构基本一样,对比参数ROM、RAM都比零售版增加了容量

拆开看看

功放芯片采用晶豪科技AD52068

主控芯片采用晶晨A113X,4核64位架构CPU的计算能力,A113无需外加专用DSP芯片支持主流的远场拾音方案

CPU四核ARM Cortex-A53

音频接口16通道I2S和S/PDIF输入输出接口 TDM/PCM输入输出接口,最高支持32通道 8通道PDM输入接口

工艺:28nm HKMG

本产品做工不错,喇叭也不错,功放功率充足,实际听已经有低音了虽然不是很足,但是同价位来说表现不错了,另外中音不错,听小说挺好

跟方糖比较主要是功放芯片好很多,实际外接音箱对比,方糖推动大一点的音箱也没有多少低音,但是这个小度低音比较强劲。

网友A:
外接音箱?从哪里取信号?没看到输出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音箱?从哪里取信号?没看到输出插口。

看第八章图片左下角,有两个端子,最边上那一个J1,拔下来,找个小端子插上就行,这种小端子头废旧光驱里面很多,都是通用的,接出来两个线直接驱动音箱就行。
有人说能带动吗,这个不存在什么带动不带动,只要阻抗4欧以上随便用,你用素质好的音箱,比如jvc小妖精音箱,或者更大一点的索尼,爱华一类的都很好推动。 我用的是3寸jvc樱桃木小音箱,低音不错的,根本不用加功放。因为原机功放功率还不错,二三十平米房间播放流行歌曲,听小说足够用,当然想播放摇滚电音不合适。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百元内的智能音箱就他最好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B:
手里有个斐讯R1,据说这俩能改合体

网友:
缩小版或者迷你版的小爱同学啊,好像

网友C:
行业版有什么作用?餐厅里面点菜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业版有什么作用?餐厅里面点菜还是其他

比如电信版、联通版、可以绑定虚拟电话号码打电话用,方便孩子老人用,需要运营商开通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电信版、联通版、可以绑定虚拟电话号码打电话用,方便孩子老人用,需要运营商开通才行。 ...

那也只是voip吧,毕竟没有集成手机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第八章图片左下角,有两个端子,最边上那一个J1,拔下来,找个小端子插上就行,这种小端子头废旧光驱里 ...

如果从J1处接出3.5MM耳麦插座,用平时手机耳塞听,会烧掉耳塞吗?

网友:
品牌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能不能把主板拆到斐讯R1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主板拆到斐讯R1上面?

估计r1没有合适位置安装小度主板吧,不光主板,还有带着顶部按键及mic板子,一起挪过去才行,如果R1空间足够大就可以。

网友E:
刚入99小爱play,加上2018年买的69小度、89方糖(送插座灯泡)、159小度PRO 和279小度在家,一共有5款智能音箱。
音质上,小度PRO>小度在家>小爱play>小度>方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99小爱play,加上2018年买的69小度、89方糖(送插座灯泡)、159小度PRO 和279小度在家,一共有5款智能 ...

99的小爱,比这款好多少呢,低音好很多吗,跟小米自家的大爱比怎样呢。另外小爱资源怎样啊,多吗?喜马拉雅资源,周董歌曲,梁静茹,范范这些歌曲都有吗,一直想入手大个小爱,看见评论说唤醒率比较低,要大声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去体验店体验了一下,确实需要大声才行,比小度反应有点迟钝,不知道在家用怎样。

网友(2020-01-09):
家里刚好有个联通版小度,现改个3.5音频输出,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个斐讯R1,据说这俩能改合体

到处都在改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