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让我测电阻,我看他是二百五!

楼主(2019-07-25):
话说前段时间如温总所说,被调离实验室,去保洁部门了,没法给大家展示小实验了
,经温总指点,给主管塞了一些钱,又调回实验室了,哈哈!
可是回来竟安排我测电阻,我只能诅咒这个二百五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测电阻是真的!
这次测一下老外的电阻,20K,精度0.1%

六个电阻,5个都是20.00k,一个19.99k,精度也在范围内
似乎老外产品质量控制的不错啊

这是国产90k电阻,也是精度0.1%的,这个精度说是1%还差不多
好在是这个阻值的不好找

而且阻值个体差异较大,店主说这个不如718厂的,不知718厂的会怎样
是718厂吧,还是817啊

也是90k电阻,老外的,也是0.1%的

都是98、99的偏差比较小,精度误差也很好

就是这种9002B,b是精度

国产900k电阻,精度同上

测了几个,这个表现稍好,稍微超出范围,不大

这是老外的,这次老外也不靠谱了,误差比国产还大
而且个体差异也很大

靠,发现没有,凡是散装的电阻似乎都有问题,中外都是一个道理
可能是以低精度冒充的吧

这是老外100k的,精度1%的

1003f,f是精度,精度低的离散率就大多了

20K精度,1%,这个似乎偏差不大

看来还是价值规律,一分价钱一分货,前提是没别骗的话!

网友A:
敢问这个是什么仪器?是标定过的?

不过随便玩玩就不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这个是什么仪器?是标定过的?

不过随便玩玩就不要紧了

哈哈,没有,自己测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这个是什么仪器?是标定过的?

不过随便玩玩就不要紧了

这是一个diy的电桥,当然不是我diy的,也是买的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桥要多少钱?还有进口的高精度电阻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桥要多少钱?还有进口的高精度电阻在哪里买的?

哈哈,400多,大家都说贵,,电阻这里不方便说,私信告诉你吧,其实就是淘宝上的,很多

网友C:
多年以前有次去买几枚100K电阻 结果色环都是100K 结果最低的有80几k 最高的有110多K 没一个在金环对应的许可误差上的 拿去退货 店家还说是我的表有问题 他说这电阻精度是1%的不可能这样
我旁边有个要买零件的好事老头拿随身带的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数字表 当场就测  然后店家脸色极差的给我退了 还跟我打哈哈说他拿错电阻了 那老头临走还提醒我买电子零件最好随身带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以前有次去买几枚100K电阻 结果色环都是100K 结果最低的有80几k 最高的有110多K 没一个在金环对应的许 ...

哈哈,您这话意思是遇上冒充的了,老板也是就退几个电阻,至于脸色极差吗,心理素质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您这话意思是遇上冒充的了,老板也是就退几个电阻,至于脸色极差吗,心理素质不行啊:t ...

估计是当时我这么一闹他那个摊位来了很多人在的缘故吧 退的时候还一直跟我说他老眼昏花拿错了
我之后就再也没去过那个人的摊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当时我这么一闹他那个摊位来了很多人在的缘故吧 退的时候还一直跟我说他老眼昏花拿错了
我之后就再 ...

拿20%精度冒充1%的,没办法,像我这里电阻上就是那么标的,只能说造假者骗人,老板也许也是无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20%精度冒充1%的,没办法,像我这里电阻上就是那么标的,只能说造假者骗人,老板也许也是无辜的:loveli ...

对哈 我怎么没想到那老头脸色难看 是意识到被上游给骗了的原因

网友D:
向孜孜不倦毁人子弟的温总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孜孜不倦毁人子弟的温总致敬!

哈哈,二师兄你就是没给玉帝塞钱,才被打下凡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二师兄你就是没给玉帝塞钱,才被打下凡尘的

玉帝扁你去凡间,你却天天测电阻

网友:
就看中了你用的工具

网友E:
标题很押韵。同样是实验室待的搞小技术打杂的,为什么你们那边就如此勾心斗角。我们这边就只有我一个人孤孤独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很押韵。同样是实验室待的搞小技术打杂的,为什么你们那边就如此勾心斗角。我们这边就只有我一个人孤孤 ...

哈哈,我这剧情是编的,你真的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很押韵。同样是实验室待的搞小技术打杂的,为什么你们那边就如此勾心斗角。我们这边就只有我一个人孤孤 ...

哈哈,如果真的做的小技术打杂我倒是很愿意

网友:
这也太水了点

网友:
这个 电阻和美国AB DALE有点像,还有厂家怎么卖DIY的产品来测试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