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使用总结

楼主(2019-07-25):
    本人很少有发帖的习惯,所以文字生涩,见谅。
    一年前淘宝购买的某***特 卷绕铅酸电池应急启动电源方案, 12v 10ah,带智能夹的那种,实际放电测试只有8AH,以为只是容量问题,就没在意。当时恰好同事的车1.6L缺电,借去用后反响不错。于是一直扔后备箱,偶尔补电备用。
    半个月前汽车突然打不着火了,1.6T的标致4.8,然后满怀希望的用应急电源试试…… 没想到啊没想到,智能夹由于有电路在里面,而我的汽车电瓶电压也有12.5V左右,所以智能夹无法自动打开,……由于没有备用其它的夹子,于是叫了保险救援……
    救援来后,用他自带的便携式应急启动电源,一样打不燃……瀑布汗………………然后直接两车电瓶对接,终于打火成功!!!
    于是开始找问题,由于第二天换了新的电瓶,所以测试的时候把电瓶拆下来直接用智能夹接车上,夹子上的绿灯终于稳稳的亮着了,表示这时可以启动汽车了,然并卵……还是启动不了(当然,所以的测试过程中应急启动电源的电都是被充满了的)。一直以来以为的利器竟然是个花把势。后来没办法了,在淘宝买了个内阻测试仪,测试应急电源内阻在13.5mΩ左右,智能夹打开后的内阻在6mΩ左右,由于没有备用的动力电池,于是自己做了一对夹子,双10平方铜线0.5米长度,还是无法打火……心碎了。。。
    是我的车太耗电呢,还是电池不行呢?那么问题来了,某宝上的动力电池,比如日立的 东芝的,能不能启动呢?怕走弯路,请有经验的人讲讲哈,最好有实际的使用经验的,谢谢了!!

网友:
我diy的应急启动电源成功启动过严重亏电的小排量汽车,用的是3S三元动力锂电池。淘宝上的1280120、40900锂电池性能应该是比我用的强。如果使用频率比较高,我认为1280120锂电池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A:
铅酸电池长期不用容易坏,铅板硫化。要时不时拿出来充放一下电。用那种动力锂电池的可以几百A放电的应当好些。另有些车可能是耗电一些应还启动了一些其他功能耗电了,打火时关掉一些没有必要的又耗电的功能。

网友B:
去年入冬之前同时做好了4个成品,仅仅有一个朋友用了一次。使用率很低。【石家庄全爱改装车友会】DIY汽车应急启动电源_爱丽舍论坛_汽车之家论坛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086/78113918-1.html

网友:
能找到正经八百的动力电池当然好,如果找不到的话,只能普通电池堆容量,容量大了之后,放电C数就能撑住了,我就是直接用电动大巴车拆下来的钛酸锂组成3S电池组一直在用,只有10安时,卖家宣称有25C的放电倍率。我也没测试过,反正我一直不充满,基本上没节电池冲到3.9到4.1就停,正负极直接用螺丝柱拧上,用的时候并接到电池上。也没有保护板,直接裸奔,平时用的时候注意点儿,也没什么事儿。反正我是有点儿看不上淘宝上包装豪华的所谓汽车启动电池,然后引出来两条线,不便宜,容量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长期不用容易坏,铅板硫化。要时不时拿出来充放一下电。用那种动力锂电池的可以几百A放电的应当好 ...

其实我就奇怪了,缠绕式铅酸为啥要用智能夹,那东西的性能除了容量小冷起电流大,其他与车载铅酸无异,智能夹就是个祸害。

唯一说智能夹有用就是防接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入冬之前同时做好了4个成品,仅仅有一个朋友用了一次。使用率很低。【石家庄全爱改装车友会】DIY汽车应 ...

本来就是应急的,我都是多用,平时当户外电源,应急可以启动。      电池这东西是个不耐储存的物件,充放多了不行,沉放久了也不行,所以物尽其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应急的,我都是多用,平时当户外电源,应急可以启动。      电池这东西是个不耐储存的物件,充放 ...

建议你用1280120锂电池吧,性能强悍,3S性能肯定大于我做的。法系车有一款车有一定几率烧ABS,听说过吗?所有我才用的3S没有用4S电池组。

网友D:
卖这东西都是骗局,知道你一般也用不到,有问题你短期也发现不了。

汽车启动电流几百A,岂是一个小玩意能随便启动的,偶尔启动一二次还行,连续用几次,里面的电极烧差不多了,内阻就大了。

而且汽车亏电,你直接加上其,短路一样的电流给汽车电瓶灌电,什么电池能受得了啊。

网友:
哎可怜人。。其实你被商家玩了。

其实卷绕电瓶有三个点,
第一是总容量(这个与汽车排量压缩极限有关,与汽车本身蓄电池容量无关)
第二是是否有这个容量(这个其实也简单,需要单独关注电池本身,而不是这个方案)
第三是充电方式(卷绕电瓶和普通电瓶充电方式只有限制电流不同)

一年前淘宝购买的某***特 卷绕铅酸电池应急启动电源方案, 12v 10ah,带智能夹的那种,实际放电测试只有8AH。
以上被蒙的点是卷绕电瓶没有10Ah这个档次,电池厂家没有10Ah,所以你测都不用测肯定虚标。

智能夹由于有电路在里面,而我的汽车电瓶电压也有12.5V左右,所以智能夹无法自动打开
智能夹就是个祸害,因为智能夹本身质量参差不齐,里面是什么原理你就不知道,而同为铅酸其电压近似度就很高,充电模式也差不多只是电流限制不同,智能夹实际就是去解决防夹反的。

最后一个卷绕电瓶给你时候是否卖给你充电器。
卷绕电瓶和电容的外观内部外形形式类似,极板很薄,所以不耐大电流充电,需要专用的小电流充电器,如果用铅酸充电机很容易坏。而且原厂卷绕电瓶是贫液的,对不是浸泡在电解液中的,只是极板非常潮湿,不能说完全倒不出来液体,但是肯定不会有水声,一般的方案都加了电解液进去,导致腐蚀桩头联线,这点我在好几个方案都有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1280120锂电池吧,性能强悍,3S性能肯定大于我做的。法系车有一款车有一定几率烧ABS,听说过吗? ...

就是那一批博士泵有毛病,一个止逆的二极管好像不达标,导致通信模块烧毁。

修过一次把那个二极管换指标更好的就没事了。

而且那个在夹上备用电池的一瞬就烧了,本质上就是低压状态非休眠非唤醒,一个电脉冲的事就报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卖这东西都是骗局,知道你一般也用不到,有问题你短期也发现不了。

汽车启动电流几百A,岂是一个小玩意能 ...

自己做的没问题,就是去兴力蓄电池那里直接购买摩托车用卷绕电瓶,然后自己用焊把线做直连全绝缘覆盖大夹子。

三件事,
第一原厂状态的电池,不能富液模式。那样腐蚀桩头连接。发现好几个了,都是富液的,估计是商家出货前自己加的或定制时候要求加的。
第二不要用什么智能夹,就是直连,启动电流很大,带什么玩意都是碍事,但是一定注意极性。
第三卷绕电瓶维护电流很小,不要用一般充电机对其充电,或充电时压低电流到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没问题,就是去兴力蓄电池那里直接购买摩托车用卷绕电瓶,然后自己用焊把线做直连全绝缘覆盖大夹 ...

一般小车,交换一个电池也就200多,发现起不动,确认是电池老化,直接打电话送一只来换上。

比什么充电宝实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车,交换一个电池也就200多,发现起不动,确认是电池老化,直接打电话送一只来换上。

比什么充电 ...

其实他们有个误区,这卷绕式的容量和一般的不是一个概念。我就没买过怎么大的。

1.6的爱丽舍、2.0的标致307,都是用4Ah的轻便摩托蓄电池发动的。

6.0的切诺基也才用到8Ah就坦坦冷起,就挂一个卷绕。主蓄电池都不要。

一般轿车成本不到100块,平时摩托用,应急汽车用。   8Ah的贵一些也就是120,也是摩托用的,平时都是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应急才拆下来带着。反正都是我的车,我不可能同时两个一起走。

你明白商家黑了楼主多少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一批博士泵有毛病,一个止逆的二极管好像不达标,导致通信模块烧毁。

修过一次把那个二极管换指标 ...

是的,还好我的车不是那个年份的。不过仍然比较注意,万一坏了呢,是吧。

网友:
卷绕电池,我是真不太看好。1280120锂电池3串,加二极管阵列防止反充,或者4串动力磷酸铁锂电池,这个不必考虑反充损坏的问题。我比较看好这两个方案。我做的是由于使用频率太低,为了降低成本才用了三串三元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还好我的车不是那个年份的。不过仍然比较注意,万一坏了呢,是吧。 ...

拆机论坛就说说本质。

实际是电脑的电容存电与上电脉冲发生的关系。

现在的车那,电脑断电与钥匙门不是同时的,你把钥匙拔了并不代表车辆已经完全断电。其实只要完全断电也就没事了。

恰恰是电脑电容尚有存电,电路不死不活的时候,蓄电池摘掉系统电压下降,装上新电池系统电压上升。就。。。。

重点在半死不活,出现断电后的上电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车,交换一个电池也就200多,发现起不动,确认是电池老化,直接打电话送一只来换上。

比什么充电 ...

楼主购置的5.0版本。

这就是本体

两者放在一起,一看就明白了,实际上就是兴力卷绕蓄电池8Ah款,所以其实测8Ah没毛病,本身就是虚标的。

售价616  成交价258-308

就是发生了怎么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论坛就说说本质。

实际是电脑的电容存电与上电脉冲发生的关系。

是的。拔掉钥匙不进行任何操作,过一会儿能听到继电器 动作的声音,之后再搭电或者换电池一般情况下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购置的5.0版本。

去年春节后,用了5年多的电池在冬天没撑住,被老婆听歌亏电,240元置换一个风帆的,新电池330,旧电池算90.

还是妥妥的秒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