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碳膜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楼主(2019-07-25):
这个碳膜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1 貌似是绿色
2貌似是红色
3貌似是灰色(有一点点灰色,不明显)
4貌似是金色

网友A:
貌似是LED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可以计算出来的

可以参考http://www.21ic.com/calculator/LEDfaguang.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LED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可以计算出来的

可以参考http://www.21ic.com/calculator/LEDfaguang.htm ...

大哥,我是不会看颜色计算。。。。。。

网友:
那就直接找色环电阻计算器

网友B:
应该是51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1欧的电阻!

5欧都没有。真是51欧的话,那灯泡的电流才78ma,这么小的电流,灯泡还能那么亮吗?
3.6v/51=0.0784A

网友:
说的灰色应该是银色是负几(10的负几次方)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