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号小米充电宝YDDYP01主板拆microUSB座,哭出猪叫声

楼主(2019-07-25):
同事20000mah的小米充电宝坏了,给我拿来拆了,研究测试一番是miroUSB座坏了长期亏电,电池还好的。那就换microUSB座子呗,座子是4脚固定的,由于以前有拆失败的经历,此次特别小心用锉刀把下图红蓝划线的地方锉断,剩最后一点的时候手贱直接拿尖嘴钳别断的,拆下后发现焊盘脱落了,问题是没细看就拿刀片刮焊盘,到最后发现引脚只有4个,还有一个过孔不知道对应的那条线,多层板搞死人,功亏一篑,哭出猪叫声啊。大家引以为戒吧。经过万用表正反面不停的划拉找到红箭头里的两个点对应到BQ25895主控的8脚OTG和9脚CE(CE上方还有一横不知道啥意思)该怎么连啊   吼吼……
在脑子里YY了十数种接线方式后我放弃自己测试,在老站拆机乐园里找到一位拆机大佬的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9399
是同款的拆机高清图,解决了我引脚识别问题,ID脚是空置的,好了都散开,我要拿出我的160大洋的热风枪了……

来自大佬64819293的高清图 PS增强了下

补充内容 (2019-8-10 14:49):
micro USB的正确拆解方式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1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谢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A:
问题不大吧。microusb是给充电宝的电池充电的,又不用识别什么,只要正负极焊点还在,接上就能正常充电吧

网友:
还以为充电板会发出声音

网友:
哭出猪叫声

网友B:
这个是牛角micro头,风枪吹吧,你不睡觉自然换得乱七八糟,要我换跟新的一样

网友:
这种板子散热好,最好用风枪拆,不过即使这样我上次拆也拆坏了(板子是初代的10400)
我的这个中间的数据极是空的,不接都可以。但带快充的不一定了,有可能数据极都要接,不然只有5V2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13&extra=

网友:
这种方式帖片的元件,可靠性不高。手机usb口那种固定方式好

网友:
充电口不要识别也能2A多吧,除了不能QC快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吧。microusb是给充电宝的电池充电的,又不用识别什么,只要正负极焊点还在,接上就能正常充电吧 ...

这个支持快充的,其他引脚有连接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牛角micro头,风枪吹吧,你不睡觉自然换得乱七八糟,要我换跟新的一样 ...

我有160块买的山寨热风枪,上次吹了没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160块买的山寨热风枪,上次吹了没效果啊

三四十的塑料风枪,就吹汽车贴膜那种,分分钟搞定。掌握好温度

网友:
感谢分享您的拆机经验。

网友:
——充电宝看到了,猪叫声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
吹之前,要怼点焊油。烙铁也行 ,堆点焊锡,镊子一拨就成。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听猪叫声的

网友:
拆贴片的元器件最好用风枪

网友C:
这种无铅工艺的玩意上风枪之前先拿有铅锡过一遍,降低熔点。不然容易把板子吹起泡了还没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无铅工艺的玩意上风枪之前先拿有铅锡过一遍,降低熔点。不然容易把板子吹起泡了还没下来 ...

现代工艺害死(维修)人

网友:
以前拆这个也是怕了,现在风枪一吹就行,不行还有大号打火机,曾经拆坏了N9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