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禾诗HS-C1家用体重秤电池仓电极腐蚀

楼主(2019-07-25):
      禾诗HS-C1家用体重秤电池仓电池漏液电极被腐蚀

负极片弹簧腐蚀情况

正极片清理镀锡

负极片更换弹簧

以下是拆解过程:

脚垫

传感器四个

四个脚垫

框架

楼主:
  禾诗HS-C1家用体重秤,采用反显液晶屏

电路板

底面框架

全部器件

液晶屏下面有背光板

电路板另一面是牛屎片

上电测试

3V电压工作电流6.3mA,主要是背光灯耗电

在2.48V时低电压告警,2.54V可以正常工作

待机电流测试

待机电流在4.8uA----90uA间波动,周期大概1秒吧

重物测试4.62kg

小台秤重物测试对比4.604kg

手提秤重物测试对比4.610kg

一瓶小矿泉水0.37kg

小台秤测一瓶小矿泉水0.365kg

网友:
改锂电串二极管,一劳永逸

网友:
电池漏液害人呀!

网友:
改锂电 我的用以前手机小块锂电 也用了两年了吧 还没充过电

网友:
反显屏我感觉效果并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跟什么香山体重秤差不多哈哈。等牙膏

网友:
搞得电池漏液,是因为太胖老去称费电,还是因为太瘦老不去称弄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换只锂电吧。

网友:
没看懂怎么打开的,我的也腐蚀了,刮了重新上电池也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禾诗HS-C1家用体重秤,采用反显液晶屏

电路板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2021-03-04):
玻璃板和底板怎样分离,中间黑色的是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