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路由器或者ap

楼主(2019-07-25):
软路由目前接K3作为AP,电脑需要接一个路由器或者AP上网。不能走明线,局域网有群晖设备,所以内网速度越快越好,现在是新3中继的K3,局域网拷贝在500兆左右,跑不满千兆

网友A:
wo de K3  刷了梅林

当主路由貌似撑不住了(没改散热,家里200M电信)

准备上285G或者软路由 +AP

AP 准备买个E8820V2
还有合适的吗

网友:
现有的 D2500的双千兆 软路由
功率在18W左右

K3 功率在12W左右

网友:
磊科MG1200AC全千兆
DW33D
E8820V2

手头还有个H3C WA2610E-GNP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20M的上下行,其他千兆无线路由器 就能5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 de K3  刷了梅林

当主路由貌似撑不住了(没改散热,家里200M电信)

我现在是1037U双网口做软路由,性能没问题,主要是无线麻烦,速度起不来,拷贝50m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1037U双网口做软路由,性能没问题,主要是无线麻烦,速度起不来,拷贝50m的样子 ...

8820V2不行.2.4G不忍直视.
5G还行.不是很稳定.我是电脑网线连8820V2连手机,内网传输也有30-60M/S.
ping延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20V2不行.2.4G不忍直视.
5G还行.不是很稳定.我是电脑网线连8820V2连手机,内网传输也有30-60M/S.
ping ...

还好 还没入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1037U双网口做软路由,性能没问题,主要是无线麻烦,速度起不来,拷贝50m的样子 ...

新路由3的5G最高速率866,无线桥接后貌似要按折半算,传输文件能达到400M左右已经厉害了。如果硬要无线桥接,再去买台高性能的路由或胖瘦一体AP试试吧,5G速率至少要达到K3级的。但传输大量文件,我还是推荐用有线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路由3的5G最高速率866,无线桥接后貌似要按折半算,传输文件能达到400M左右已经厉害了。如果硬要无线桥 ...

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走有线,速率应该不折半,因为副路由我是直接有线接电脑的,无线只是和主路由数据交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走有线,速率应该不折半,因为副路由我是直接有线接电脑的,无线只是和主路由数据交互 ...

还不明白?你就是副路由与主路由之间采用无线桥接,导致路由的无线传输速率减半,貌似是因为无线桥接时,要同时接收和转发帧的原因。所以才建议你用5G速率超过2000的无线设备来桥接,这样折下来实际速度还剩下1G左右。如果是有线桥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