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废旧路由器自制网络工程宝

楼主(2019-07-25):
闲着无事用废旧路由器做了一个网络工程宝,手机上看图像,虽然不好看,但是实用,不用带电脑调监控了

外观这个样,用摄像头电源盒改的

外观这个样,用摄像头电源盒改的

一个网口连摄像头,一个12V电源口,给摄像头供电

一个网口连摄像头,一个12V电源口,给摄像头供电

加了一个电源开关,路由器指示灯,绿条是WIFI天线,增加无线信号

加了一个电源开关,路由器指示灯,绿条是WIFI天线,增加无线信号

10000MA电池组

 10000MA电池组

一个5V转12V线,某宝买的,给摄像头供电,又加了一个7809,把12V变为9v给路由供电 ... ...

一个5V转12V线,某宝买的,给摄像头供电,又加了一个7809,把12V变为9v给路由供电 ... ...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这根线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

这根线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

指示灯是电池电量指示灯,旁边是电池开关

指示灯是电池电量指示灯,旁边是电池开关

调监控用到的软件,还在增加

调监控用到的软件,还在增加

网友A:
海康大华用什么调试?中维?请教

网友:
强迫症表示。。。。

网友B:
我想用一个自制的天线加延长线并在路由器的天线上,加强死角的信号,有大神试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一个自制的天线加延长线并在路由器的天线上,加强死角的信号,有大神试过吗? ...

路由器有功放功能没有,硬改过的吗

网友D:
经验证明,可以用12V直接给9V路由器供电

网友:
经验证明加9V稳压管多此一举且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有功放功能没有,硬改过的吗

没有硬改,老路由器

网友:
直接用路由器不就好了?把电源模块放路由器里面。这样美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大华用什么调试?中维?请教

海康用萤石云,大华也有APP吧,都有局域网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大华用什么调试?中维?请教

海康用萤石云里面的局域网预览,大华也有AP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证明,可以用12V直接给9V路由器供电

害怕用的时间长了,路由坏了,新手第一次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大华用什么调试?中维?请教

海康用4500,大华用gdmss,中维用云视通

网友E:
水星和TP的安防稳定不温度,会不会掉线

网友:
这样改装也太浪费了,先把电池3.7V升压到5V输入到路由器,路由器输入5V再降压到3.3V,还不如直接把3.7V降压到3.3V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星和TP的安防稳定不温度,会不会掉线

比杂牌子的质量好

网友F:
我也有一个是用 dlink 改的,我把天线也改了板状的,就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小厂摄像头没法弄啊,上次弄个大拿摄像头怎么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是用 dlink 改的,我把天线也改了板状的,就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小厂摄像头没法弄啊,上次弄个大拿 ...

vMEyeSuper,杂牌子的一般这个软件就行,有些牌子的你看他用的什么芯片,捷高还是中维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用萤石云里面的局域网预览,大华也有APp吧

大华的东西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