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空调怎样加氟

楼主(2019-07-25):
美的变频空调怎样加氟,谁能说下详细步骤,加氟时要注意些什么,加氟要加到多少才算完。下图是压力表,在加之前测压力多少和加氟完成是多少。谁能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家电维修论坛上有详细的帖子。

网友:
之前坛友在老站发过教程图解,可以去看看

网友:
第一,首先确定好是哪种类型的冷媒,搞错了就要换新空调了

网友:
变频空调加氟需要抽真空。切记切记。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很简单,按标牌上参数准备雪种,真空泵抽空(如果机内原有雪种只需抽空几十分钟,原机已无雪种抽空时间要长些),再按标牌雪种量加注即可,对于标有着火危险的雪种注意防火。
网上有详细视频,参考来做就行。

网友(2021-01-11):
好像是根据具体工况加氟的,不是根据压力,因为不同的环境气温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早几年,我家的美的变频漏制冷剂,还在保修期,官方售后来加的制冷剂。原先还以为真的像网上搜的那样说要先放了旧的,然后再加新的。
售后在处理了漏点后,在开机状态接好气瓶,首先是直接放了一会制冷剂,是的,直接放到空气中。然后再打开空调的阀门加制冷剂。我估计就是利用制冷剂排出气瓶管子里的空气,然后就当管子里没空气就加制冷剂了。然后一直用到现在,还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