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9AB用SM3268AB量产成功后32G变16G

楼主(2019-07-25):
用芯片无忧检测U盘主控芯片为SM3269AB - ISP 181219-1AB。
某度查询SM3269AB - ISP 181219-1AB主控芯片可以用SM3268AB成功量产,所以就找了个SM3268AB主控量产
量产成功后拔出优盘发现量产后优盘变成16G
怀疑自己某个地方修改错误,请大神来帮忙解决!吧16G U盘变回32G并且量产进去系统CD  IOS !
U盘品牌为飚王SSK 系列!

网友A:
你那个是识别错误,本来就是3268
然后你取消bin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识别错误,本来就是3268
然后你取消bin级就行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然后才能恢复成32G的U盘 现在是16G的U盘

网友:
说实话我第一次见L04制程的

网友B:
取消BIN级定容,CID那里不用手动选,让软件自动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BIN级定容,CID那里不用手动选,让软件自动认就行。

这个慧荣主控如何取消BIN定级? CID哪里不用手动选 不勾选就可以了么? 本人小白,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慧荣主控如何取消BIN定级? CID哪里不用手动选 不勾选就可以了么? 本人小白,请教下! ...

上面图片第二个选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图片第二个选项卡

第二个选项卡 然后点什么呢? 能告诉下么?

网友(2020-10-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3-03-10):
下载地址在哪

网友(2024-04-27):
学习一下,过几天买个3281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