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数控电阻,数控电容,数控电感

楼主(2019-07-25):
突发一个脑洞,有没有数控电阻,数控电容,数控电感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元件或者一个模块,一端是电阻/电容/电感的两根线,另一端是数控线(可以是pwm,i2c,spi...都行),数控端发指令,另一端的阻值/容值/感值变化
我现在能想到用单片机和mos管来做个数控电阻,数控电容和数控电感怎么解?(不考虑用舵机拧滑动变阻/容器或者一堆继电器+电阻/容/感)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是不是闲的蛋有点疼

网友:
有数控电阻……

网友:
数控电位器,很常见了

网友:
有变容二极管,控制ADC施加偏压就可以构成数控的。
电感可以找一个磁芯绕制两组绕组,一组对外引出做电感引脚,另一组是励磁绕组,向该绕组施加直流偏置可以使得磁芯的饱和度发生改变,使得电感量改变。

网友:
你说的这三样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
直接mos切换不同电容电感串并联就得了。

网友:
数控电阻不用做,数字电位器IC早就有了规格齐全,数控电容大的如无功功率补偿器也是早有了,想自己DIY用单片机控制电子开关+电容也不复杂,关键是用在哪里应用前景又如何?

网友:
单片机通过1248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
数字电位器 就是数控电阻  数控电位器控制变容二极管 就是数控电容

网友(2019-08-27):
有的福禄克有数控电阻,ah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