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拯救一下可怜的U盘

楼主(2019-07-25):
今天给一台工控机装系统,把我的金田KF31-128G的U盘插到了前置U口上,结果没有反应,插回自己电脑依旧不能识别,心头有种不详的预感。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前置U口的电压,纳尼!!!为什么电压是负的?

再往主板上一瞧,USB线的插头不是防呆的,装机的......你太坑了!!!
现求助各位大神,谁能救救我可怜的U盘。
再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拆开U盘看看有没有保险,有的话短接保险看看

网友:
基本是废了,换主板吧,黑胶的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U盘看看有没有保险,有的话短接保险看看

哪个是保险啊?求指教

网友B:
看样子像917的主控?你可以试试短接tsop的29 3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917的主控?你可以试试短接tsop的29 30脚

主控是917的。确定是主控烧了,插上烫的厉害。如果重买一个板子换的话,需要量产吗?如果需要量产,用18G的颗粒按128G量产,然后把主控换回来能不能保住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是917的。确定是主控烧了,插上烫的厉害。如果重买一个板子换的话,需要量产吗?如果需要量产,用18G ...

如果只是主控故障,直接换一个主控或U盘板就可以了

主控不值钱,淘宝一大把

楼主:
更换相同的U盘板可以直接读取数据吗?还是必须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相同的U盘板可以直接读取数据吗?还是必须量产?

换同型号主控不用量产,焊好了,插电脑直接出盘。

网友:
不用担心  只要找个好的板子 原样的把芯片贴回去,插上就可以识别。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板子,不是所有的917板子都支持3D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