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usb 外置显卡和无线蹭网卡

楼主(2019-07-25):
箱子里扒拉出来的,都是n年前的东西了

先usb 2.0 外置显卡

只支持2d渲染,不支持direct 3d 和opengl

分辨率最高大概是1024x768 800x600勉强能跑60帧 ,1024要卡很多。

vga接口

拆开

进水了 ,背面俩降压电感和俩钽电容

有个屏蔽罩

锈蚀严重

拆掉罩子

供电部分和usb共模抑制磁珠

显示芯片

16m的显存

接口

这个是8225+8187L方案的无线蹭网卡,n年前宽带挺贵时黑市卖的挺火的。

好像是Linux下的破解软件,忘了,这个不是我买的,但是我参与过作案

mini usb

背面

前后壳

板子,左上角空焊的陶瓷天线(可选)和净空区

做工还行,上面零碎儿作用自己看吧,不码字了。

主控

供电

反面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锈得这么惨,就不求赠送了

网友:
泡得好惨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锈得这么惨,就不求赠送了

哈哈 开始嫌弃了~

楼主:
惨不忍睹,实际刷刷应该还能用,干泡沒过电~

网友B:
都生锈了,真的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生锈了,真的潮湿

放阳台上下雨没关窗,湿了也没人抢救就这样了~

网友C:
这个USB输出VGA的我有个,接19宽屏都是可以的,1440X9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SB输出VGA的我有个,接19宽屏都是可以的,1440X900的

是吗,早忘了,以前接电视用的~

网友:
好像是零几年的产品,可能优化低配置电脑的游戏三位演算能力。好像2019年的,高端手机还是没有独立显存,类似笔记本的动态共享运存。

网友D:
USB2.0带宽太低不行,3.0还差不多。这Gsky的网卡我以前也有个,送朋友用了,现在还有块8187也一样的芯片放着吃灰,当年可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哦

网友E:
有一个同样的破解卡,好像当时花了268元,道是现在还能用!不过路由貌似都关了后门!

网友F:
早期的USB外置显卡只支持2D输出,没有3D加速功能,纯粹是为电脑增加一个显示接口而生,一般都是台式机用,为了双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2.0带宽太低不行,3.0还差不多。这Gsky的网卡我以前也有个,送朋友用了,现在还有块8187也一样的芯片放 ...

嗯 只适合当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同样的破解卡,好像当时花了268元,道是现在还能用!不过路由貌似都关了后门! ...

其实就是个功率稍大的网卡~

网友G:
我想看看那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期的USB外置显卡只支持2D输出,没有3D加速功能,纯粹是为电脑增加一个显示接口而生,一般都是台式机用, ...

对 就为了多接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看看那箱子……

嘿嘿 这个是机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嘿嘿 这个是机密

来人啊,这里有个蓝胖子,别让他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人啊,这里有个蓝胖子,别让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