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捷小风扇,电机没挂,升压坏了

楼主(2019-07-25):
打开电源,绿灯亮一下就灭了,芯片没电压输出,电机是好的。没想到芯片没电机长寿。芯片是打磨了的。改成直接插usb线的风扇了,ab胶粘牢。

网友:
改成USB也不错,不用担心续航了

网友:
类似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指示灯闪一下,风扇不动,估计是为了降低成本,连基本的集成保护都简化掉了。

网友:
芯片可能没坏,Q1是功率管,可能是它损坏,还有那个整流肖特基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几个元件的就量电压。

网友:
芯片一般不容易坏,据说输出电容容易短路,如果是输出短路了芯片会保护

网友:
一般是电容挂了

网友:
总是手痒乱整嘛 你看那micro头焊得啥样了,直接丢了嘛 还直充??

网友:
我的就是电容坏了,虽然不是这一种,不用电容不能调速调电压,后来换的16V的电解,你去了电容再测电压

楼主:
二极管和电容是好的,断开电容,也没有电压输出,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我的是电机烧了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电池驱动电机,或加升压板

网友(2020-08-18):
电路板做工不敢恭维了,还是扔掉算了

网友(2024-08-14):
我遇到 一块板子,空载按开关 电压都是3.7左右 不变 ,戴上电机2.0v多点 换挡 最好没超过3.0v 一直以为一个风扇垃圾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