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捡到俩msan一次性电子烟,拆开瞧一眼

楼主(2019-07-25):
如题,本人不抽烟,纯纯的好奇

1 外观很好看,第一眼没看懂是什么

百度一下,发现竟然是一次性电子烟,想里面必定有电池,就拆了吧
两头很容易就拔出来了

高科技电阻发热丝啊,原来就这么简单,加热精油,搞得我一手怪味

拣到俩锂电池,理论上还没充过电,上万能充显示电量50%,有啥用呢?能直接放在遥控器里用吗?貌似电压有点高

网友:
上周在摊上见到一盒,我还奇怪,没吃完的烟也有人买?

网友:
有点类似舞台烟雾的成分,底部好像是吸气传感器,触发电热丝加热。

网友A:
国人发明的“”高科技“” ,,听说是触动了 烟草行业的利益,,被上面整熄火了

网友:
白赚2个电池

网友B:
两个电池串联给万用表用正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串联给万用表用正好啊

没有万用表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万用表怎么办

没万用表?建议驱逐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万用表?建议驱逐出论坛

拆机一定要万用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机一定要万用表吗?

进这里不能只为了拆机吧?混个一两年怎么也学会了修各种家电,搞个表也不值几个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这里不能只为了拆机吧?混个一两年怎么也学会了修各种家电,搞个表也不值几个钱啊 ...

现在买万用表都不用9V电池了,5号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人发明的“”高科技“” ,,听说是触动了 烟草行业的利益,,被上面整熄火了 ...

你知道的太多了,准备查水表收快递啦啦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的太多了,准备查水表收快递啦啦啦啦。

cctv新闻自已报道的,,电子烟这不合格 那不合格的,反正就是要整垮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万用表都不用9V电池了,5号电池就可以了

我喜欢9V的,改成两串锂电能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9V的,改成两串锂电能用好久

本来就不靠多用表吃饭,一年也用不上三四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万用表怎么办

没有万用表,就自己做一个吧,先从指针式的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进这里不能只为了拆机吧?混个一两年怎么也学会了修各种家电,搞个表也不值几个钱啊 ...

坛里混了几年胆子大了,昨天把油烟机分解了,打算清洗。拆完发誓以后只买便宜的油烟机,4年换一个。手洗了一个小时还是粘粘的

网友:
只眼红其中的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里混了几年胆子大了,昨天把油烟机分解了,打算清洗。拆完发誓以后只买便宜的油烟机,4年换一个。手洗 ...

清洗油烟机这个活你也干?真是勤快啊,我那时候做油烟机售后,客户说出钱给清洗一下油烟机?给200元都不干。

网友:
这电池很可能是亚硫酰氯锂电池,不一定能充电。
如果是亚硫酰氯电池,充电会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