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5.6寸PORPOISE便携显示器拆解

楼主(2019-07-25):
在闲鱼上买了一个15.6寸的PORPOISE便携显示器,到手看实物,被快递摔过,各个接口都错位了,屏幕倒是看着没事,但也没法用。联系卖家,卖家很爽快,答应不要就寄回去。感觉麻烦,咨询卖家,可否自行拆开调整一下,能用就留下,不能用就寄回,卖家也爽快的答应了。感觉这种好卖家很少见了。
晚上自行拆开,发现里面的屏幕和驱动板都没有螺丝或者卡扣固定,全靠一些双面胶固定,难怪驱动板会移动,真是正宗寨厂风格。仔细看屏幕也移位了的,把双面胶拿开,重新调整,然后恢复双面胶,上好外壳螺丝,试机,一切正常,还带音响,真是万幸。双方都省事了。

网友A:
多少钱收的?这玩意我手上也有一个,当时买来接switch的,不知道是这个HDMI方案的问题还是啥,我接上switch之后玩一段时间有概率出现闪屏现象,就半个屏幕在闪,前后换了两次货,还是没解决就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收的?这玩意我手上也有一个,当时买来接switch的,不知道是这个HDMI方案的问题还是啥,我接上switch ...

298收的,对比价格,卖家还是厚道的,标价不高。你那个的驱动板也是2556芯片?

网友:
也不算便宜

网友B:
估计是拆机笔记本屏幕改的,之前自己搞过VGA接口的,HDMI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拆机笔记本屏幕改的,之前自己搞过VGA接口的,HDMI倒是不错

多半是笔记本屏改的,改天拆开看看屏幕型号。

楼主:
对比了一下闲鱼其他卖家,算便宜的了,新的原价好像是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298收的,对比价格,卖家还是厚道的,标价不高。你那个的驱动板也是2556芯片? ...

对,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还纳闷闪屏是不是芯片虚焊,结果拆了之后看半天也没啥问题。可能是方案兼容不好,扫描率之类的对不上吧,这屏幕插电脑不闪,插我的switch玩一段时间就闪,真是见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还纳闷闪屏是不是芯片虚焊,结果拆了之后看半天也没啥问题。可能是方案兼容不好 ...

也是PORPOISE的便携显示器?我的刚到手,目前是用于安卓机顶盒和广电机顶盒,以及华为P30 pro手机,都正常显示。你的会不会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分辨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拆机笔记本屏幕改的,之前自己搞过VGA接口的,HDMI倒是不错

我也换过笔记本屏幕 多出来一个15.4寸1080的屏幕

网友:
之前自己做过一个 这玩意屏幕太大不好玩 搞个14寸1080屏幕 带上触摸 就爽的多 15寸太大不方便

楼主:
分辨率1920*108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半是笔记本屏改的,改天拆开看看屏幕型号。

昨晚重新拆开看了一下,要看屏幕型号,得拆开驱动板,不敢继续了,因为驱动板没有螺丝或者卡扣固定,怕拆开不好复原。
另外想加装电池,改成带电池的,这样方便,但仔细观察驱动板,好像也没有电池接口,看了一下淘宝和京东的销售信息,好像porpoise显示器也没有带电池版本的,加电池应该没戏。

网友C(2020-04-21):
引用 楼主:
298收的,对比价格,卖家还是厚道的,标价不高。你那个的驱动板也是2556芯片? ...

卧槽?298?我去。。我早些时候150收了个15寸,1920X1080分辨率,带10点触摸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298?我去。。我早些时候150收了个15寸,1920X1080分辨率,带10点触摸的屏幕。。。 ...

兄弟,半年前的事了。只是目前用得少,多半时间在吃灰。

网友D(2021-03-26):
请问一下这个后盖是怎么拆的?我也有一个便携屏想加个触摸屏

楼主(2021-08-20):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后盖是怎么拆的?我也有一个便携屏想加个触摸屏

好久没来,我这个显示器后盖就是拆几个螺丝的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