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电源插板LED指示灯坏了,连接电阻选多少欧?

楼主(2019-07-25):
应该是电阻烧了。

网友:
普通的200k可以了
如果换高亮灯珠可以用2M的,这样消耗功率更小

网友A:
普通led电流10ma左右,电压2v左右,,,,

220-2/10ma=  218k  ,,,考虑到电压不稳,选个200----300K的都可以的

网友:
150K以上的就行了,记住发光二极管反向并一个1N4007二极管

网友B:
我是这样搞,LED没频闪看着舒服,觉得太亮的话降压电容换成473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搞,LED没频闪看着舒服,觉得太亮的话降压电容换成473的试试
...

貌似很复杂的样子,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很复杂的样子,原理呢?

不就是LED灯阻容降压驱动嘛,整流加滤波就没频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LED灯阻容降压驱动嘛,整流加滤波就没频闪了。

400V 0.1U电容击穿短路,后果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很复杂的样子,原理呢?

楼上那是led照明灯的电路,楼主这是插线板的指示灯,用不了这么复杂,浪费了,不行就换氖泡串电阻。我是直接买了150k电阻,觉得小了就串俩变成300k。

网友:
我直接串一个250K的电阻,用的3mm红色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0V 0.1U电容击穿短路,后果会怎么样?

bom,滤波电容烧了,led坏了,其他没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m,滤波电容烧了,led坏了,其他没有事

上到380V,滤波电容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led电流10ma左右,电压2v左右,,,,

看来小学算数白学了

网友:
更正一下 130k-220K都可以,不要问我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V 0.1U电容击穿短路,后果会怎么样?

400V有点不保险,上630V的。

网友:
高亮发光管没有接反方向二极管,很快坏了,普通发光管没接反方向二极管倒是比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om,滤波电容烧了,led坏了,其他没有事

400V的不会爆啊,我滤波的都是CBB无极性电容,手上有10斤的2.2μ 400V CBB电容,不用也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00V的不会爆啊,我滤波的都是CBB无极性电容,手上有10斤的2.2μ 400V CBB电容,不用也浪费 ...

这个.........咸鱼吧 不然留起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咸鱼吧 不然留起下儿

大部分放在老家了,这里可能还有1kg左右,真要的话出邮费送点给你好了。

网友:
高亮红色的led,串一个4007和86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