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用了十多年的lg微波炉定时器旋钮

楼主(2019-07-25):
慢慢的微波炉定时器旋钮不能归位了,怎么拧都没用,昨天实在是用不了了,以为是定时器坏了。就给拆了。发现是旋钮塑料老化,旋钮包住定时器螺杆的孔裂开了,后面用502加扎带大法捆住,就不会使裂缝扩散。试了下效果很好。机械定时器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遇到塑料旋钮的电器,买回来的时候就马上上扎带,以后就不怕裂了

网友B:
楼主是用扎带捆的,我喜欢用那种粗0,8mm的缝纫鞋子的尼龙线,和环氧树脂ab胶,但是后来又换成了0,4mm直径的304不锈钢软丝,。妥妥的最结实了。

网友C:
恭喜修复,其实502不怎么结实,捆扎带还是很结实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塑料旋钮的电器,买回来的时候就马上上扎带,以后就不怕裂了

扎带会老化啊,会脆,用久了一样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扎带捆的,我喜欢用那种粗0,8mm的缝纫鞋子的尼龙线,和环氧树脂ab胶,但是后来又换成了0,4mm直径的 ...

在我看来简单牢固,最方便的就是扎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其实502不怎么结实,捆扎带还是很结实的哈哈

单用502没用,扎带混合502主要是防止裂缝扩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扎带会老化啊,会脆,用久了一样没用的

你这个旋钮里面带加强筋不规则,风扇那种外面是圆柱形的,我一般用易拉罐的铁皮包裹,这样就不怕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旋钮里面带加强筋不规则,风扇那种外面是圆柱形的,我一般用易拉罐的铁皮包裹,这样就不怕老化了:l ...

家电嘛,本以为用12年就好了,结果,好像用了16年多了,人家厂家也没考虑到能在厨房用老化啊,我维护的勤,云母片看到黑了就换的,平常也用的多,这个微波炉以前还在质保时候拿来烤红薯片烤坏一次,后面热菜煮面用再没坏过,每天少说也得用15分钟

网友D(2022-10-21):
引用 网友A:
遇到塑料旋钮的电器,买回来的时候就马上上扎带,以后就不怕裂了

如何上扎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带会老化啊,会脆,用久了一样没用的

有道理,看来塑料降解,不需百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用502没用,扎带混合502主要是防止裂缝扩大

扎带如何混合502?是结合吧?

网友:
我还以为机械开关比薄膜按键耐用些,现在有些新出的还带wifi链接支持手机遥控的微波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电嘛,本以为用12年就好了,结果,好像用了16年多了,人家厂家也没考虑到能在厨房用老化啊,我维护的勤 ...

指何处的云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上扎带?

看懂了,缝隙502,扎带是外力禁锢

网友:
楼主发明了的“勒死狗”的新用法,快去申请专利吧!!!
不过用不锈钢套管固定一下才万年牢~“勒死狗”经常自己碎断呢。这种双程定时器里面结构没拆开差评。

网友:
它这种旋钮看着设计上还是有点缺陷。

网友:
这种设计时间久了肯定不行

网友:
扎带老化的更快,不过可以作为临时修复措施。

网友:
上次一个电风扇旋钮也是扎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