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手电通病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07-25):
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模式(强光、弱光、sos 等)。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现号的解决办法。

网友:
尾部开关接触不良,换好点银触点开关,如果是弹簧锈了,加飞线

网友A:
我的是用笔记本电池拆机的锂电,没有保护板,所以电池短一截,一般我都是在负极加两枚1毛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用笔记本电池拆机的锂电,没有保护板,所以电池短一截,一般我都是在负极加两枚1毛硬币, ...

学习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三极管 只要一个最亮的档位 我就是这样

网友:
通病? 我的手电没一个有这毛病...

网友B:
开关接触不良,用波段开关的手电用久都这样

网友:
两头都换成硬一点的弹簧试试

网友:
老大 这个是出问题了 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接触不良,用波段开关的手电用久都这样

我观察是弹簧问题

网友(2019-09-04):
换开关,时间长了氧化,接触不良。拆开中筒,打磨一下正极弹簧。最主要的原因是开关。

网友C:
我有一个是触点接触不良,用圆形(外径和电筒内壁差不多,能在里面滑动就可以)塑料片中间打个洞,刚好够触点头部穿过露出一点,卡在触点上防治触点跳动

网友:
印度神油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是触点接触不良,用圆形(外径和电筒内壁差不多,能在里面滑动就可以)塑料片中间打个洞,刚好够触 ...

没明白发图看看。

网友:
就是这样的,我是用瓶盖弄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