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拆修』帮我老师小米note2手机换电池

楼主(2019-07-25):
『X拆修』帮我老师小米note2手机换电池淘宝先挑了一块电池,不好不坏,大概50左右

没几天,老师的手机就送过来了

运气真是好,在我手上,30%一下没电,然后电池鼓包了

因为之前指纹出过问题,买了拆机的换过,所以后盖换的简单。

先拆镜头盖板

螺丝摆位

据说小米note2 835的CPU,还是很OK的

这种胶条吃过几次亏

最后还是掰变形拆下来了

拆歌神电池,对比一下

需要调节一下插头位置

可以开机,也有部分余电

阉割包没有胶条,去库存找了一套

需要弯曲下才能插紧

再开机试试

装好盖板,顺便把之前换指纹摁键时候留下的MI拆标黏好

电池还可以

看看飞毛腿定制电池,真心对飞毛腿无爱

留下保护板

电芯已经鼓包漏气

还是有电残电

然后丢了~~留保护板备用

后期:老师用着感觉还不错,评论说还可以~

网友A:
胶条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保护板求赠送,刚好有高压电芯可以用

网友:
屏幕和中框也有些分离没有粘一下吗?

网友:
保护板还是可以利用起来滴,等牙膏

网友:
锂电池鼓包的原因与质量无关,百度一下就知道了。感觉拼多多上电池便宜。购手机电池就是堵。

网友:
老师对你的好感+18650: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福州的?

对,数码之家总部所在地。

网友:
我都是针扎一下放气后继续用, 容量没觉得降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数码之家总部所在地。

总部是厦门吧?我也福州的

网友:
楼主,这种保护板上面是否有温度控制功能?

网友:
嗯 老师又欠人情了~

网友:
手机上拆下来的原装电池保护板,好像有温度芯片,换个差不多的电芯试试,可以用batterymonitorwidget pro查看电池温度。换上去的新电池不好说,有的没温度芯片,用了一颗电阻替代。

网友:
可以考虑换手机了。手机换了非原装电池,衰减很快。而且越来越卡。迟早要换就早换早受益

网友:
牛B,这活有点难接,没工具,没知道结构很难搞开,还好,电池都是压板的

网友:
不错,老师又能愉快聊天了

网友D:
这手机是不是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机是不是该淘汰了?

骁龙835  128+6,应该还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条怎么弄出来的

用螺丝刀,慢慢卷出来,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