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了一个大井24v,2a的开关电源。附开壳方法

楼主(2019-07-25):
故障初级有元件坏,保险烧了。用小刀加锤子开壳,发现3.15a的保险烧了,换上4a的保险,串100w灯泡通电,灯常亮,有异味,初级有短路,赶紧断电。查了桥堆,mos管,大小电解,芯片都没问题,通电测桥堆输出电压时,发现有元件冒烟,赶紧断电查看,发现与大电解并联的高频电容坏了,基本确定是他坏了,换上通电,灯泡亮一下又灭了,输出24伏正常,接电子负载,电流调至3a,输出仍有23.6v,表明完全修复。
不好意思,图顺序放反了,从下往上看比较顺。

补充内容 (2019-8-26 07:45):
用小刀刀锋对着外壳粘合处,由凸口方向往凹口方向,用锤子敲刀背,很容易打开。见图。专业师傅是用钢锯去齿后,开刃,长度比电源外壳略短,用起来可能更顺手。

补充内容 (2019-8-26 07:48):
图在五楼

楼主:
开壳的水平还可以吧,跟专业修电源的师傅学来的,要完全封住可用注射针吸丙酮沿开壳缝注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壳的水平还可以吧,跟专业修电源的师傅学来的,要完全封住可用针注丙酮 ...

分享一下开壳技巧

网友:
思路正常 小白又要忙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开壳技巧

用小刀刀锋对着外壳粘合处,由凸口方向往凹口方向,用锤子敲刀背,很容易打开。见图。专业师傅是用钢锯去齿后,开刃,长度比电源外壳略短,用起来可能更顺手。

网友:
不错,修理思路清晰。

楼主:
电源芯片用的是ob2276acp,在芯片的供电正负极接了一个10v或11v的稳压管,测下来电压10.67伏。

楼主:
电源芯推荐的工作电压为12-27v,我把10v或11v的稳压管换成16伏却无输出,不知何故。

楼主(2019-08-26):
开壳图在五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壳的水平还可以吧,跟专业修电源的师傅学来的,要完全封住可用注射针吸丙酮沿开壳缝注入即可。 ...

丙酮能解决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丙酮能解决超声波焊接?

丙酮是把壳再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