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华为通讯电源9个,想出掉8个留一个自己玩哪种型号更好改呢

楼主(2019-07-25):
一种是R4850N6,一种是R4850G2,都是双变压器版的!哪种更方便改可调电源呢?价钱我都是一样出的,看起来是G2版本的做工和用料更好,就是不清楚哪种更好改?都绝对够用了

网友:
各留一个好了

网友:
都是好东西,听楼上的,各留一个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要我就选下面的,因为外壳比上面的好看些,感觉上面那种白铁皮有点掉档次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就选下面的,因为外壳比上面的好看些,感觉上面那种白铁皮有点掉档次 ...

可惜G2两变压器版的没有改装教程

网友:
G2多少钱一个

网友:
做5020前级的好东西

网友:
你先看看哪个有改的方案吧!

楼主:
150一个打包走了

网友:
听说G2炸机后修不起=͟͟͞͞(꒪⌓꒪*) 电流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网上有很多改的啊,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
楼主最后留了哪个,改成功了没有,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2019-10-12):
什么都别留。4875好

网友(2019-12-11):
出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