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新入的U盘h2testw能过,urwtest_v18跑圈却过不了,是啥原因?

楼主(2019-07-25):
新入东芝Ex的U盘h2testw能过,但是urwtest_v18跑圈却过不了,要不只是偶而过一圈,有大佬知道这是啥原因?
现在h2testw也过不了咋办?

网友A:
关键词:指定不存在的设备
个人认为1、杀毒软件等其他程序会影响测试
2、USB接口是否正常
3、盘是不是高温掉盘了

PS:部分杀毒软件的退出功能只退出界面,不关闭杀毒核心模块

网友B:
是不是圈数太多有坏块了,很多U盘是拆机闪存做的

网友C:
温度太高,吹个风扇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指定不存在的设备
个人认为1、杀毒软件等其他程序会影响测试
2、USB接口是否正常

其它U盘无此现象,说明与杀软和接口无关。每当U盘完全冷却后,测试可以过一圈,第二圈则不过,看来还是温度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圈数太多有坏块了,很多U盘是拆机闪存做的

没有超过2圈,高度怀疑Flash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太高,吹个风扇再试试看

每当U盘完全冷却后,测试可以过一圈,第二圈则不过,看来还是温度原因。

网友D:
不过就是有漏电的块了呗,调高ecc重新量产

网友E:
冷后掉数据说明颗粒有问题啦,调高EC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就是有漏电的块了呗,调高ecc重新量产

U盘是东芝Ex-32G,群联PS2251-01,量产工具Phison_MPALL_v3.60.0B。请问:如何调高ECC,能否给个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后掉数据说明颗粒有问题啦,调高ECC试试

U盘是东芝Ex-32G,群联PS2251-01,量产工具Phison_MPALL_v3.60.0B。请问:如何调高ECC,能否给个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是东芝Ex-32G,群联PS2251-01,量产工具Phison_MPALL_v3.60.0B。请问:如何调高ECC,能否给个截图? ...

群联啊,高格版本好像没地方调ECC  低格的好像不支持2251-01  不知道对不对啊,你再问问其它人看看 不敢乱说

网友(2019-11-14):
换Ctool量产即可调整ECC,开到12或15

网友:
这个U盘做工阔以达,原生U3还是转接卡出来的U口,重启电脑试下。

网友F(2022-07-30):
CHIPFANCIER 2T的U盘用这个urwtest就没试过通过的,都是写到200多G就无法写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HIPFANCIER 2T的U盘用这个urwtest就没试过通过的,都是写到200多G就无法写入了 ...

你可以摸 下外壳温度,估计是新制程的耐热性差,温度高了就保护了,老制程的颗粒烫手也可以正常跑完

网友:
SLC高温是家常便饭,MLC也能抗得住,TLC/3D TLC密度太高了不耐高温,QLC最惨。

网友:
你这个是蝴蝶板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摸 下外壳温度,估计是新制程的耐热性差,温度高了就保护了,老制程的颗粒烫手也可以正常跑完 ...

温度高得吓人,不过我后面是没有用urwtest,直接生成个1.78T的单文件复制过去,用3000转风扇散热,能复制完了,全程600多一条直线,的确是温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高得吓人,不过我后面是没有用urwtest,直接生成个1.78T的单文件复制过去,用3000转风扇散热,能复制 ...

外壳如果好拆的话,闪存颗粒上贴散热硅垫,如果还不行,主控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