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小公司无线覆盖的选择

楼主(2019-07-25):
如题,单位三层楼,主要区域是二楼三楼的无线全覆盖。不利的是房间很多一层有对称20间,
房间房间房间房间房间房间
走道                      走道
房间房间房间房间房间房间
初步想法是在一楼电信接入处设置一个主路由器(不知道选软路由好还是企业级路由器好)从主路由出--交换机--各房间AP
各位大神可有好的设备组合?用户量考虑200+要求看视频不能卡,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要断线。电信宽带考虑2根1000M接入。
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
高恪?据说不错。

网友A:
无线 Mesh 组网!

多简单的事!

网友B:
直接TPLINK千兆AC+AP就可以了,全区域无缝覆盖+无缝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TPLINK千兆AC+AP就可以了,全区域无缝覆盖+无缝漫游!!!

给个具体型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 Mesh 组网!

多简单的事!

需要的是稳定啊,个人感觉这个软路由会好点,但没用过

网友C:
就算是200个客户端同时在线看视频,也用不着2条千兆宽带吧?关键是上传不能太低,以及主路由要强大,使用QOS等带宽控制策略。其它地方用POE双频AP,启用漫游和剔除,具体怎么布置AP就要看环境了,或者干脆每个房间都安装AP,搭配AC管理器使用和管理就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200个客户端同时在线看视频,也用不着2条千兆宽带吧?关键是上传不能太低,以及主路由要强大,使用QO ...

主路由有推荐吗?感觉还是老牌厂家TP靠谱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路由有推荐吗?感觉还是老牌厂家TP靠谱吧

TP没什么好推荐的,缩水王。企业级我只用H3C的产品,比如ER5200G2,就是贵点。

网友:
无缝漫游 软路由爱快?  不好说。 推荐ubnt、华为或思科企业级无线产品实现真正无缝漫游

网友:
如果你要充分利用两个千兆,以稳定为前提,预算足够的话,建议全套企业级设备。
思科双wan路由+poe交换机+AC+AP。
我以前公司办事处用的就是一台思科vpn路由器和一台思科C3650交换机搭配一台胖AP。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没什么好推荐的,缩水王。企业级我只用H3C的产品,比如ER5200G2,就是贵点。 ...
企业级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路由有推荐吗?感觉还是老牌厂家TP靠谱吧

思科吧,一分价钱一分货是真理!能承受范围内选贵的

网友D:
锐捷啊,比TP靠谱,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锐捷啊,比TP靠谱,也不是很贵....

家里在用锐捷的1300g 还是很奢侈的

网友E:
居然还有人说TP靠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居然还有人说TP靠普!!!

1200元的tp-link 肯定比 1200元的华硕,网件之类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00元的tp-link 肯定比 1200元的华硕,网件之类靠谱

华硕也是民用级的,用企业级的吧,华为、H3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