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做了个墨斗,为从事水电工行业做准备

楼主(2019-07-25):
准备从事水电工这一行,那么少不了要用墨斗弹线,看了半天也没有满意的,干脆自己DIY一个吧!

材料:毛竹,木块,木条,6cm和3cm木螺丝各一个,704硅橡胶,废签字笔芯,棉线,海绵,墨水...
工具:角磨机,电摩+小木工锯片,尖嘴钳,2mm和4mm钻头各一...

这是主力:

左边的是主材,已经切了一截下来了

打磨边缘,去掉毛刺。角磨机转速太高了,用的是切割片,竹子都烧黑了。
这就是储藏墨汁的斗了。

随便找了一根木条,挖了一点凹槽,用来固定竹筒。

边挖边比划,貌似还可以。

锯一截木块,没那么多讲究,挖成工字形,这就是卷线器了。

三剑客。钻孔。

据说竹子要用油煮一下才耐用?那就用猪油煮吧~
谁知在晾干的时候,这厮【啪】的一声裂了...只好用704硅胶修补裂缝,再用扎带扎紧。

用6mm木螺丝固定卷线器,长了点,会扎手,用角磨机磨平。

硅胶填补小孔。

扎带伺候。

楼主:
换个角度:

这个部位叫什么?

最后两步,放海绵和穿线。这棉线粗了点。钉子可以插在一旁。

...

...

这扎带正好用来抵住食指,方便止动。

上墨水。

试着弹根线。水加多了,线又粗,结果带出老大一片墨渍,没好意思上图。下面是弹得好点的。

这根线好像弹得还不错呢~

再来一个特写。气温36度。

放大了看。别说,用猪油煮过后还真不错,貌似有点那啥历史的厚重感呢?

-完毕-

网友:
同行 啊水电安装,,

网友:
能用就行,无视外观

网友:
精神可嘉,但工艺不敢恭维。

网友A:
功能没问题。外观失分,会影响收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没问题。外观失分,会影响收入的。

这个还真没想到!

网友B:
这种外观怎么能让客户的信任?

网友:
先用着吧,下次做个好看一点的,不然外出影响你的收入

网友:
这 墨斗 和我们这长的很不一样呀..

网友:
那线轴干嘛弄成方的?用圆的不好么?

网友:
买五金建材的地方有成品墨斗,塑料的,很便宜。

网友(2019-11-18):
美观和牢固程度都是问题,将就用用,功能还是有的

网友:
用清漆浸泡一下。用猪油炸,小心让老鼠给吃啦!

网友:
做过几年水电安装,还没用过墨斗,用得最多的是水平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外观怎么能让客户的信任?

客户在的时候,用激光水平尺打在墙上就行。这才显得高科技。

这墨斗只有客户不在的时候往墙上打。

网友C:
肉价这么贵,你竟然用猪油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肉价这么贵,你竟然用猪油煮。

过去时了。现在二师兄不是降价了吗?

网友:
竹子做出发点是好的,但就是不耐用。最简单最耐用的墨斗,一个饮料瓶,瓶底瓶盖打个小孔穿上线,瓶内放上海绵加墨汁加适量水,很好用,简单粗暴

网友:
现在都用激光仪了,还用这个,影响接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