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测试,炬为T18,usb电压电流表,精度

楼主(2019-07-25):
坛里跟风买的,到手好几天了。
先说缺点:测量速度大概1秒一次,很慢!换句话说,并不能起到实时监测数据,因为反应慢。你可以想像一下,比如5V电压波动降一下,又恢复5v,它要一秒钟才反应过来,测量的数据已经延迟了。  此时测量到的数据是没用的!!
再一个,切换到高分辨率,小数点后4个0000的精度。最后2个字一直在跳,完全停不下来,也这是说,后2位数是装饰用的假数据。

校准功能,我也试了,按照说明输入10.0000v校准电压,但是校准后,永远也校不到10.0000v,因为后2位一直在跳。
下面说说优点:
彩屏,前后有亚克力挡板,有蓝牙APP。价格便宜。

总结,这个东西有效精度只有0.00,而且全量程线性不太好。
比如,实际5.0000v,测得4.996,最后一个6还波动不稳定。
就当它4.99,刚好-0.2%误差。

下图是我重新校准之后的测试数据,看图精度还不错,实际后2位/3位数据一直在上下来回跳,不能作为标准!看看就好,不能当真!

楼主:
拆机图我就不上了,那位发帖推荐买的,他有拆。

楼主:
补充一点,不用怀疑是我的电源跳,台表测得非常稳定的。

网友:
有这么好的设备,真羡慕。

网友:
为啥买炬为 论坛早讨论过

楼主:
补一个蓝牙APP,界面中的交流电能,直流电能,都是假的,点不到。

蓝牙接受到的数据,比表还要延迟大概0.5秒。 曲线功能,开始想拿来记录锂电完整的充电曲线,发现才记录10分钟有个屁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不靠谱,所以没上车。

网友:
正常,小数点后面N位根本没有用

网友:
价格注定了这个只是个玩具,只能参考小数点后两位

表不错,34401A,经久不衰

网友A:
楼主应该用34401作为对比,现在只有电源做参考,没有万用表的参考

虽然这个电源应该也是很准的

楼主:
正在联系退货~~

如果测量速度快一点,每秒达到3次,才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用34401作为对比,现在只有电源做参考,没有万用表的参考

虽然这个电源应该也是很准的 ...

用台表测这个东西,它不配。 最后2位/3位数,一直上下乱跳,没意义。这个电源回读的数据就很准。

网友:
ADC貌似是6位还是8位,还要测到25V的电压,我怀疑后几位都是瞎写的,没个16位的ADC哪测的出那么多0?

网友:
就是个玩单片机的想做仪器,不是看不起玩单机的而是不能拿单片机的ad等同于仪表,不是一个路子

楼主:
应该说,不能拿虚假的东西糊弄百姓。我是看官方介绍,说精度很准,千元以内找对手,才下手买。

位数乱跳停不下来,确实找不到对手。

楼主:
我说退货,客服一个回复都没有,根本不理我

网友:
难怪大家都说炬为不好,

网友:
炬为山寨u2多少人投诉,加上维简官方投诉都扳不倒它,现在依然再卖,你想想这个能给你退吗,马宝小二早就被他们买通,还怕你退货吗,前些天有淘客发广告贴里面回帖就讨论过这块表,就是假u2下脚料拼凑的,后几位都是过采样计算出来的,6位表 25v 你可以算一下需要几位的adc,而这个表显然是骗人的

网友:
还好我没有上车,差点就上车了。不过这个价位也只能当个玩具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一个蓝牙APP,界面中的交流电能,直流电能,都是假的,点不到。

蓝牙接受到的数据,比表还要延迟大概0. ...

我的可以测试几个小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