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32G台电优盘、16G车载优盘简测

楼主(2019-07-25):
台电32G优盘

外壳貌似不能无损拆就没拆,看接口内触电貌似是黑胶体

数控识别

4kb以下惨不忍睹

容量测试没问题。

16G车载音乐优盘

主控慧荣3271,容量识别错误。

容量测试没问题

速度还不错。

done.

网友:
你这个NAND还不错,可以尝试重新量产一下
之前OV的那个1178BC+东芝TLC的组合,写入只有5M

网友:
我也用券10块钱买了个台电的当音乐盘,这种U盘太慢了

网友(2019-11-19):
感觉台电的盘,最后必须翻车

网友:
你这些颗粒都还行,建议重新量产提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