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1200P无线鼠标维修,一堆的小毛病

楼主(2019-07-25):
这只雷柏1200P无线鼠标,不知道是哪个同事放我这修的,
我给忘了,一直放在包里没有动过,
估计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找演示器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个鼠标

鼠标我测了一下,一堆的小毛病,抬鼠标放下稍微力大了点会断电,左键坏了,粘滞。滚轮坏了向下滚动会乱跳.....

电池盖里面可以收纳接收器

接收器旁边就一颗螺丝,拆开用力拉一下就能拆开

断电的原因找到了,卡座脱焊了

先解决微动的问题,微动我打算全部换掉,
我可以拆开去修复,但这是别人的话,就没必要省这1块多钱的新微动钱了。
省的再来找我麻烦

清理焊盘

微动我用了两种

主键是欧姆龙7N(20M)

考虑到这个滚轮比较小,中键用的也不是那么频繁,我就上了一颗拆机的TTC微动
手感稍微软那么一些,寿命更长

然后解决滚轮编码器失灵的问题
这种编码器的故障率稍微高点,但修还是比较好修的,
光栅的话则相反,不容易坏,若一旦坏了比这个难修很多

这个尺寸型号的编码器我没有,只能拆开清理了
为什么要拆开,不是直接在缝隙里滴WD40,因为这种东西用久了都会有积碳、灰尘什么的
在外面滴一滴进去好也是好一时的,真正要修好还得把脏东西清理干净后再去滴

电源的座子还是有点问题,干脆直接焊了两根线

装回去测试

懒得开电脑了,拿手机试的,貌似故障都解决了
现在就要发个朋友圈问一下是谁拜托我修的
物归原主~~

网友:
雷柏就是山寨的典型代表

网友A:
看板子确实蛮精简的,果然是一堆毛病哈哈,欧姆龙的微动有些大材小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确实蛮精简的,果然是一堆毛病哈哈,欧姆龙的微动有些大材小用啊哈哈 ...

这鼠标比罗技最便宜的那个无线鼠标还是好那么一点点,起码外壳尺寸配合还可以,拿在手里摇不会听到哐当哐当的声音。
欧姆龙这个微动不贵,我买的时候9毛钱一颗,批发了40个~手感还不错,就是性价比没有华诺的高。

网友B:
刚刚才知道 这鼠标连手机也能用

网友: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C(2020-03-22):
引用 楼主:
这鼠标比罗技最便宜的那个无线鼠标还是好那么一点点,起码外壳尺寸配合还可以,拿在手里摇不会听到哐当哐 ...

老哥,在网上搜1200P故障,发现了你的帖子,想问一下,我的鼠标左键双击莫名其妙就会变成长按,想问一下你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在网上搜1200P故障,发现了你的帖子,想问一下,我的鼠标左键双击莫名其妙就会变成长按,想问一下 ...

微动坏了

网友C:
也不知道我们当地的科技市场能不能修

网友(2021-12-19):
哇…用的是同一款手机耶…连手机套都是一样。真是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我们当地的科技市场能不能修

这个太简单了,会用烙铁都可以换,自己也可以试一下,网上教程多得很。

网友:
微动找那个店买的,发一下链接

网友:
这个牌子的确是垃圾,咸鱼上买过一个售后返修的无线蓝牙多通道内置电池鼠标,没多久就无法正常开机,必须给充电口上电才行,实际上电池还有电,后来吃灰了。

网友(2023-01-03):
编码器有一定磨损,还能顶1年

网友:
欧姆龙微动感觉有些委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才知道 这鼠标连手机也能用

手机支持otg的都可以,鼠标,键盘,u盘。

网友:
有个雷柏100多元的机械键盘6年了还没坏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