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友情维修朋友的9W led灯泡和电吹风 !

楼主(2019-07-25):
『 元作 』拆朋友的9W led灯泡 !
友情维修朋友的的9W led灯泡和电吹风 !
拿来两个电器 。。。
天色已晚,今天先展示灯泡,
先拆开看看。

拆开外壳

好多的LED灯珠

这样貌似阻容降压 ,中间四个二极管整流 。两边R1,R2限流

背面是降压电容125J

电解电容47UF  ,不是铝基板 ,还修个o(=•ェ•=)  mao

看看里面接线。

建议丢掉 ,没空换灯珠

第二个维修的电器。
电吹风 ,

看到容声电器 ,也算个小品牌 ,拆开看看

顺便打扫一下灰尘 。

发热丝

电吹风哪里坏了呢?经过一番波折,终于修好,帖子明天发。。。
,谢谢欣赏 。

网友:
这还来个下回分解

网友:
看到四个二极管就一脸嫌弃

网友:
黄尚还学会卖关子了

网友:
卖关子,差评哈哈哈哈

网友:
灯泡就别修了,功夫比它都值钱~

网友: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A(2020-03-20):
看了老师的贴子,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老师贴子中说,修LED灯泡,结果发现 “  电解电容47UF  ,不是铝基板 ,还修个o(=•ェ•=)  mao”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的呢?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不是铝基板的LED灯板,为什么就不能修了呢?为什么是铝基板的LED灯板,就可以修?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老师的贴子,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老师贴子中说,修LED灯泡,结果发现 “  电解电容47UF  ,不是铝基 ...

 LED灯珠发光需要散发热量,散热好,灯珠寿命才会长 。灯珠是铝基板散热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灯珠发光需要散发热量,散热好,灯珠寿命才会长 。灯珠是铝基板散热好 。 ...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的呢?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老师没有说之前,我还以为LED灯板都是铝基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我还有问题想继续向老师请教: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LED灯板不是铝基板 ...

从反面就可以看出,铝基板的反面就是一个光滑的铝板。
市场上廉价的led改装灯板都是铝基板的。
是铝基板的,一般也不值得修,换一套新的比修的价格还低,除非你有多余的灯珠或者好的LED灯珠,否则不值得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反面就可以看出,铝基板的反面就是一个光滑的铝板。
市场上廉价的led改装灯板都是铝基板的。
是铝基板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看了一下  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从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中图片来看,没法看出  这个LED灯板的背面 不是铝板呀?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的呢?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看了一下  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从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中 ...

从灯板背面或者灯板重量,或者直接看灯泡,只要不是配的金属散热外壳,基本上都不会用铝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看了一下  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从潜隆 老师发的贴子中 ...

背面有电容那一面,不是金属的,肯定就不是铝基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