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0-30v,2a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7-25):
用的是494芯片,内有三个变压器,好象用线性电源做辅助电源,直接做在板上。

楼主:
怎么少张图,再上

网友A:
这个是拆机图?还是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拆机图?还是打广告?

先预览,有时间再开拆

网友B:
你要是帮帮团的,这两张图可以换200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帮帮团的,这两张图可以换200MB

波波很大 这个好评

网友:
你的电源“微调电阻”也是多圈电位器,这说明多圈电位器的开关电源都是有故事的啊!

网友:
蜂窝电源这种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帮帮团的,这两张图可以换200MB

如果不是呢

网友:
诺,像他这样,和帮帮团的人一样的发帖,没人加1分1毫

网友:
纸都准备好了,你竟然连衣服都没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