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铅酸电池

楼主(2019-07-25):
突然间的没电,判断为极间开路,然后拆开看看哪两格间的,极板相对塞的不是很满的!13年10月10日的电池,快6年了

装了块锂电开回来的

拆开了,pp-pe,熔接结实的

瓦尔塔,江森的

这里开路,5-6间

加电,烟雾缭绕

电解液不少,极板上活性物质脱落不少了
明天换电池去!

这是为了电解液的回液,摇晃出来后流回里面
结构不同于阀控的,可以加液的,但这近6年也没低于汇流排。

网友:
打开一个盖子就叫拆了?

网友:
那个小电池是4块铁锂串联吧

网友A:
我这会正在搞一个小的12v4.5AH的广场舞音响电瓶,通电一天只有10V不涨了,冲放两天还是一样,有人说加水有人说里面某地方短路了,加水后测试1天还是10.5V,一直显示满电不转灯,今天索性把里面水全加满,盖子蹦的到处飞,居然转灯开始充电了。一会夜里0点测试下电压看看OK不

网友B:
记得测下新电装车前是多少Ⅴ?怕库存久了。我这12.5v,库存三个月。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行!

网友:
修车那找个破12的够你用的了

网友C:
小心给你拆 BO 了

网友:
硫酸电池,不管你多会玩最后也得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会正在搞一个小的12v4.5AH的广场舞音响电瓶,通电一天只有10V不涨了,冲放两天还是一样,有人说加水有 ...

有可能一格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测下新电装车前是多少Ⅴ?怕库存久了。我这12.5v,库存三个月。

13或13.2,看什么类型,起动型12.5一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给你拆 BO 了

水电瓶搞boom过。大电流充电,用火点通气管

网友A:
真有可能,一共6格,怎么都上不到11V ,短路的有什么修复办法么?

网友:
能有这毅力的人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可能,一共6格,怎么都上不到11V ,短路的有什么修复办法么?

工程太大!要拆出那格,或者你试下大电流,能否烧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太大!要拆出那格,或者你试下大电流,能否烧开

 算了 还准备活到退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 还准备活到退休的

放心吧~ 顶多氢气爆炸把盖子崩飞了。铅酸比锂温柔太多了。

网友D:
据说铅酸电池只能完全拆开修复,重新在板上涂活性膏

网友:
这东西拆开也不好修,密封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铅酸电池只能完全拆开修复,重新在板上涂活性膏

没修的价值了,电池剩下的格都亏电,我觉得很奇怪,车被人拿自动档换去练手档,车子电池老化,但一直停车都有13或近13v的电,换锂电后着车14.06左右,充电正常!借去几天怎么电池就没电了呢?还极间开路了?两个一起来的机率非常小啊!忘关灯过放?然后再一搭电,死了,他说是倒车时熄火,全车没电!这……
下班剩下5格,以5安充了4.5小时,开始冒泡,充入一半电量少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