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2寸显示屏用V29可以初始化但是不能显示图像

楼主(2019-07-25):
屏型号是LM215WF4,驱动板用的是V29的板子,测试过没问题,程序写过好几个都不行,都是可以点亮,但是不能正常显示,连菜单都显示不了。
这屏本来有条绿线,点亮以后可以正常显示,说明屏幕应该已经初始化了,但是就是显示不了图像,一片黑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吗?程序用LM215WF3的试过,通用的21.5寸的也试过,还是过几个同尺寸的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你是乐华的V29还是朗朗的V29?用的是5KEY还是7key的方案?屏电压是用的多少V的?V29很通用的只是你设置的不对,你的屏是5V,双八的30pin的屏线,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乐华的V29还是朗朗的V29?用的是5KEY还是7key的方案?屏电压是用的多少V的?V29很通用的只是你设置的不 ...

我是乐华的,这东西又不用设置,写对程序就行了啊,屏线没问题,双8的,供电跳好的5V,感觉还是程序不对,但是把所有21.5寸的屏的程序都写了一遍还是不行,现在在下新的程序,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乐华的,这东西又不用设置,写对程序就行了啊,屏线没问题,双8的,供电跳好的5V,感觉还是程序不对 ...

用我这个试试,乐华朗朗的程序我都有
发完了才发现为什么要M币啊,还是给你网盘链接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QhjoDMqeufnH4bH7-Xkjg
提取码:4v60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这个试试,乐华朗朗的程序我都有
发完了才发现为什么要M币啊,还是给你网盘链接吧

谢拉,能说下这是什么屏的程序吗?,昨天把网上能下的都下了,还是没找到一样的,今天准备试试同样分辨率的看看

网友:
有没有tsumv59xu -z1  主芯片的 v59 .A8 的程序包     给我共享个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我这个试试,乐华朗朗的程序我都有
发完了才发现为什么要M币啊,还是给你网盘链接吧

有没有tsumv59xu -z1  主芯片的 v59 .A8 的程序包     给我共享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拉,能说下这是什么屏的程序吗?,昨天把网上能下的都下了,还是没找到一样的,今天准备试试同样分辨率 ...

这个程序好用吗?如果不好用拍个图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tsumv59xu -z1  主芯片的 v59 .A8 的程序包     给我共享个

这是那个代工厂做的?发个图片看看,我不确定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好用吗?如果不好用拍个图我看看

谢谢,这两天有别的事没时间试,下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好用吗?如果不好用拍个图我看看

朋友,刚试了两遍,你的这个会反复重启,而且背光没反应,仔细看好像屏幕还是没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刚试了两遍,你的这个会反复重启,而且背光没反应,仔细看好像屏幕还是没显示。 ...

把你的驱动板屏线发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驱动板屏线发个图看看

是v29的板子,测过其他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驱动板屏线发个图看看

图片可能看不清楚,芯片是tsumv29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个代工厂做的?发个图片看看,我不确定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v29的板子,测过其他屏正常

把屏线的第一脚的红线断开,并且把开关板拿掉不接,然后再刷LM215WF3的程序试试

网友A:
这个板我应该是有程序,你要上哪个屏?屏号发出来我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可能看不清楚,芯片是tsumv29lu

另外可能还需要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我应该是有程序,你要上哪个屏?屏号发出来我看看有没有

能把这程序包给我么 我准备用这个测试一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的第一脚的红线断开,并且把开关板拿掉不接,然后再刷LM215WF3的程序试试 ...

屏线的前三脚相通的,屏上看过线路的,拆了应该没用吧。开关板说的是案件板吗?那个拿掉试过了,没效果。LM215WF3的程序试过了,不行,通用的21.5寸的屏的程序也试过了,不行。屏线用另一台双八的试过没问题。调屏参要能显示菜单,我这菜单都显示不出来,被这屏搞的郁闷了。

屏型号是LM215WF4

朗朗的倒是有一个LM215WF4的程序,刷上去也不信,一样的问题,貌似还会不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