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一个公牛排插

楼主(2019-07-25):
用淘宝红包淘的插头和电线,拼多多淘的公牛排插,组合一下,插头质量不错,黄铜插脚,公牛排插质量不用怀疑,1平方线再缩水也有0.75平方,过10安没毛病。
wechat_upload15640614995d39af3b30bed
wechat_upload15640615005d39af3c2879c
wechat_upload15640615015d39af3d09e49
wechat_upload15640615025d39af3e02241
wechat_upload15640615025d39af3ed6ad4
wechat_upload15640615035d39af3fb387d wechat_upload15640615045d39af407e3bd
wechat_upload15640615055d39af4174381 wechat_upload15640615065d39af42669b3

end

网友:
阁下的红包都比较大额

网友:
BV线接插排?

网友A:
老兄 以前老站的那个调光版的帖子 找不到了,记得电流有5A呢 ,想拿来驱动6V 5A的 灯珠 不知道行不行 。

网友:
这头公牛有点牛

网友B:
插头还不错,也是公牛的?

网友C:
这线是单股的硬线吧,不是一般用软线的吗?

网友D:
这线这么硬怎么搞?

网友:
单芯线太硬了,这是装修工常干的

网友:
BV线主要用于插座插排等AC450V以下动力电线,虽然不宜返利弯折,但是优点寿命长,不易局部短路高温氧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还不错,也是公牛的?

没见过,公牛一般都是白色插头,尾部是铆接的。这种通体金黄还直接出的没见过。

网友:
这线太硬了,做固定线还可以。

网友:
单股的导线不适合用在插座等,经常弯曲的地方。适合用在固定接线的地方。

楼主:
不经常动的位置很合适,线可以按你喜欢的角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 以前老站的那个调光版的帖子 找不到了,记得电流有5A呢 ,想拿来驱动6V 5A的 灯珠 不知道行不行 。 ...

mos管要换大号,所有电子元件都不能按额定参数使用,否则容易早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是单股的硬线吧,不是一般用软线的吗?

我比较喜欢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线这么硬怎么搞?

不硬的,比想像中的软些,放墙角刚好,不会自己弯来弯去

网友E:
地线没接,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线没接,注意安全。

塑壳电器有些不用接地线,因地制宜。

网友:
不错,很仔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