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年老皇冠冰箱制冷不停机换新温控器后开机时间比停机时间长怎么办?

楼主(2019-07-25):
30年老皇冠冰箱制冷不停机换新温控器后开机时间比停机时间长怎么办?
上周末在家没有事,看冰箱冷冻室结霜比较严重,就除了一下霜完成后,开机运行不到5分钟漏电保护器动作,恢复漏电保护器一开机保护器就动作,其它电器都没有动只能是冰箱漏电了。想想用了这么多年了该退休了,但最近手头有点紧,没有办法就拆机看看能不能救活,先拆后部,断开压缩机接线测压缩机对地电阻正常,测量去温度控制、除霜和照明电路对地短路,在拆温控盒测量照明、除霜电路对地短路,温控器部分正常,因为除霜和照明电路分不开就一起甩掉了不用,连接温控器开机一直不停机,因为温控器一直有不停机的毛病,强制停机后把温度设定降一档就好了,这次强制都不能停机了,看来温控器是彻底罢工了。
在网上买了一个新的装好后,开机停机都可以,就记录了一下开停机时间,看看冰箱制冷怎么样,运行一小时后测量的,一看开停时间竟然是开机时间15-25分钟之间,停机时间只有5-8分钟,试着调整温控器温度旋钮变化不大,调整温控器感温探头位置也无效,买温控器的同时也买了一个温度计,测量冷冻室温度-16度左右,冷藏室温度5.5-6.5度左右,看温度好像制冷正常。难道是新温控器有问题吗?新温控器的感温管比旧的长一倍是不这个原因呢?
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大哥,30年的老冰箱!你打算让冰箱厂都倒闭啊!

网友:
型号一样吗感温管得买一样长的

网友:
没有看到照片。

楼主:
是台老冰箱一直使用正常为啥要换呢?
旧的温控器上没有型号,感温管长70mm,两根接线。新温控器感温管长1.5m是三脚的,接线到H、C两脚。连续开机一天了,今天记录了一下,开停机时间基本接近一比一了,但是开停机时间还是比较短,就是开停机都是十二三分钟,这样正常吗?

网友(2020-06-30):
引用 楼主:
是台老冰箱一直使用正常为啥要换呢?
旧的温控器上没有型号,感温管长70mm,两根接线。新温控器感温管长1.5 ...

把新温控外露的金属管部分套上点滴管看看,

网友:
应该温控器不配套,可以买个定时器,设定运行多少分钟,停多少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