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自己做的多口快充

楼主(2019-07-25):
一年前搞得,当初自己用电设备有点多,如果用充电器,就会需要好几个,于是自己搞了个这个,开口什么的全手工

正面当初铝合金开口是在用手搞不动,最后搞了个塑料板,看着还行。

屁股加了个风扇,开口也是手工搞得。

内部选的是静音风扇

里面两个电源,都是65w的电源,一个电源负责两个板子,四路电路,只要不是4口都满载基本无压力,电源还用704粘到外壳上,散热比较好。

另一个电源

模块用铜柱固定,选用的是UP9616的芯片,便宜一些,但是比较尴尬的是现在换了华为手机,需要SCP协议,可惜它不支持啊
拆机主要目的是想问问有没有人有意收了它,目前用不太到了,有意者可去交易区查看

网友A:
你究竟有多少个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究竟有多少个手机啊。。。

风扇1 手机2 充电宝2 刮胡刀1 usb供电灯2 还有其他设备 需要快充的不一定多,但是需要usb供电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1 手机2 充电宝2 刮胡刀1 usb供电灯2 还有其他设备 需要快充的不一定多,但是需要usb供电的多:titter ...

如今手机协议乱的跟当年充电口一样,去年做的9616板子,今年很尴尬,很多手机不能快充。

网友:
搞这么多口挺夸张的

网友B:
两个65w的电源 是输出多少伏的

网友C:
做得挺漂亮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65w的电源 是输出多少伏的

一个是19 一个是24 貌似 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挺漂亮的哈哈

没工具 全都用刀片和手动钻一点点搞 如果有工具估计比这好看点

网友D:
好像是一个三次电源,先220V转24V等,然后24V转到5V等,经过两次直流变换,动态响应可能差点。应该买一两个台达5V一4A旧电源,接一两个最便宜的USB分线器HUB,组成一个二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一个三次电源,先220V转24V等,然后24V转到5V等,经过两次直流变换,动态响应可能差点。应该买一两个 ...

9616支持快充 QC之类的都可以用 所以不是简单降到5V

网友E:
对英集芯已经没有好感了,从9616到6518一路过来,不过半年好多协议又不支持了,就算支持兼容性也不太好。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英集芯已经没有好感了,从9616到6518一路过来,不过半年好多协议又不支持了,就算支持兼容性也不太好。唉 ...

9616不是英集芯的啊(ó﹏ò。) 9616是台湾地区的力智公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616不是英集芯的啊(ó﹏ò。) 9616是台湾地区的力智公司的

嗯,时间太久,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