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误开耗电怎么办?自制可充电锂电6F22的9V电池

楼主(2019-07-25):
一年已经用了好多个6F22的9V电池了,表太耗电,有时候忘记手工关闭,自动休眠后放工具包里,然后误触就直接耗电完。还是弄个可充电的吧。准备材料:迷你可调升压板3块,小电芯600mAh 3块(5.8mm*25mm*37mm),热熔胶枪一把,周长8cm热缩套1段。没电的6F22一个。
看图片:没电的将壳子取下来,要了电极接头和底座片。本来想套在铁壳子里的,结果电芯稍微宽了一点点(套上热缩管就太紧了不好塞进去),为了省事,就直接透明热缩管做壳子了。这样充电口也不用钻孔了。

一共买了3套的,暂时只做了一个。

过程比较简单,焊接好,用热熔胶把电极和底座铁片粘好,调整好尺寸和6F22接近,然后套热缩管搞定。
主要东西:

测试下电芯容量,充满只能到4.18, 1A放电到3.2v,合计放出492毫安,凑合用了。应该会比一次性的6F22容量高。

线焊接好试下充电效果

调节好输出电压9V,实际调到8.9,没精调,不好调,不是大就是小无法精确到9v,就这样吧。

充好电了

完整模式

装表里试下,正好。

为啥只做了一块呢?看这里

总结:3片升压板共10.5元,3个电芯3*6+5,一共花费了33.5元。

网友A:
静态功耗如何?还有价格并不便宜

网友B:
好像升压板的纹波会影响表的精度

网友:
我看x宝这个9v电池1块钱一个。1块电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用半年吧。33块钱能买至少20块。能用10年。

网友C:
图省事直接两块电池串联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省事直接两块电池串联了哈哈

闲的打瞌睡,串联好像更贵一点 没板子没科技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功耗如何?还有价格并不便宜

没测过
价格是不便宜,一次性的是有买过的不经用,一年十几块钱总归要用的。两三个表。特别有个温度计,一两周就一块电池实在受不了,每次要用的时候拿出来都是没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升压板的纹波会影响表的精度

测电压电流这些没感觉有什么区别,毕竟暂时还没有特别精密的东西测。

网友:
楼主测下待机功耗

网友D:
用两片旧手机电池串联也挺方便的,不过楼主折腾一下就更有成就感了。

网友E:
待机电流估计不小,应该增加一个三极管,改为不带载时待机电流等于0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流估计不小,应该增加一个三极管,改为不带载时待机电流等于0的那种。 ...

刚测试了一下,确实很大的待机电流(居然达到335uA),表开机也不过7毫安,当初没想过这个问题
板子的功耗加上电池自身的放电,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
请教下如何连接三极管实现不带负载0电流?

网友:
俩锂电串联实测可行,还能放光电池的电,正合适的
这个,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直接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片旧手机电池串联也挺方便的,不过楼主折腾一下就更有成就感了。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无负载时0电流?如方便的话指导一下电路图参考吗?

楼主:
待机输出6V左右约180μA,9V输出是约278μA

网友:
这样万用表关机也耗电吧

网友F:
楼主做得很好,给楼主提个建议,普通的升压板一般都只考虑正常工作的状态,即使你不用,它也会一直在正常工作,这样的后果就是平时你休息的时候,关机的时候,升压模块也会在那里静静的做着DC转换的工作。这样会不会有一大部分的电能被消耗掉了?
看看我做的用于这种情况下的升压模块(注意里面的15pF电容属于设计错误不要装上)
其原理就是使用了一个三极管,当负载开机的时候,三极管的PN结流过电流供负载工作,同时也因为流过电流的原因,使得三极管自身也工作,状态变换,拉高DC-DC转换IC的使能端口。这时IC才正式启动工作。此时升压后的电源也是通过PN结给负载供电,因此这状态一直维持。直至负载关机,此时因为PN结失去电流流过,三极管也停止工作,IC使能端也失去拉高,IC停止。
实践证明,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源用于我的F87VC万用表,120mAH的锂电池能用上半年之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得很好,给楼主提个建议,普通的升压板一般都只考虑正常工作的状态,即使你不用,它也会一直在正常工 ...

做的漂亮,再来张实物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板上升压芯片 用的是SX1308的话可以按照18楼的图改改,才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