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FH32B08UCT1-0C(金士顿自封片,7THL)量产成功

楼主(2019-07-25):
最近喜欢上3281,手头上有4片金士顿自封片(V400,120G固态拆的颗粒,FH32B08UCT1-0C   2CE   32GB),看编号UCT1猜测是东芝的(以前玩过金士顿自封TSOP,M是镁光的,T是东芝的)。
上903测试架读出ID:983A98A376D1(TC58TEG7THLTA00 15nm TLC)。发现3281支持,故尝试把他们组合起来。

SM3281_V19.05.08.21 黑片工具flash_3281AB.dbf文件里有对应ID:
@ 98 3A 98 A3 76 51 01 01 03 00 00 00 00 8E 8E 8F 84 50 00 00 00 00 32 64 A8 21 21 B2 B2 B2 35 35 35 66 66 22 DB // Toshiba TC58TEG7THLTA00 S0128 15nm TLC
ID差一位,直接修改:
@ 98 3A 98 A3 76 D1 01 01 03 00 00 00 00 8E 8E 8F 84 50 00 00 00 00 32 64 A8 21 21 B2 B2 B2 35 35 35 66 66 22 DB // Toshiba TC58TEG7THLTA00 S0128 15nm TLC

但是黑片的SM3281AB.FFW没有对应的配置信息。
自己又不喜欢用黑片工具量产,量产速度慢,成品读写也慢。
故尝试修改无奈大神提供的量产工具sm32Xtest_V6.6.6.6

flash_3281AB.dbf添加信息:
@ 98 3A 98 A3 76 D1 01 01 03 00 00 00 00 8E 8E 8F 84 50 00 00 00 00 32 64 A8 21 21 B2 B2 B2 35 35 35 66 66 22 DB // Toshiba TC58TEG7THLTA00 S0128 15nm TLC

SM3281AB.FFW添加信息(之前尝试了:SM3281AB_ISP_TLC_T_15nm.BIN,黑片工具里找到的。量产卡在verify CID/IPS(1),考虑到闪迪用的都是东芝晶片,尝试闪迪的ISP,最终成功):
//--- Toshiba 15nm TLC

量产信息(FFW填写好后就不需要专门选择对应的颗粒和ISP):

成功:

U盘短接:

测个速:

跑个圈:没有跑圈图,颗粒不行,最后800多兆读取失败。正在尝试重新量产中。

网友A:
我还以为是tsop封装呢,白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tsop封装呢,白高兴

TSOP还是尽量贴3267,3268吧,3281贴BG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SOP还是尽量贴3267,3268吧,3281贴BGA

浪费了3281的tsop焊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3281的tsop焊盘啊

看过你们3281贴L06B,TSOP不成功,我的也是如此,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3281的tsop焊盘啊

tsop不要试了,可以成功,跑一次圈写入掉到0.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你们3281贴L06B,TSOP不成功,我的也是如此,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还是乖乖贴回3267了

网友(2020-09-05):
能否分享一下工具呢

网友(2021-02-26):
可以贴2258XT上吗

网友C(2022-05-23):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无奈大神的量产工具sm32Xtest_V6.6.6.6 吗?手头刚好也有四个这个东芝的片子
kingkonglong@139.co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无奈大神的量产工具sm32Xtest_V6.6.6.6 吗?手头刚好也有四个这个东芝的片子

非常感谢 ...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imptool/
到这个网站找3281工具,然后按照我的帖子自己改吧。

网友(2022-10-15):
同样量产了两个,都是52GB处报错掉盘,开49GB成功了

网友(2024-08-08):
感谢楼主 帮大忙了,手头有一个同配置的diy盘,量产搞定